[STM32F1] STM32F103驱动CCD

楼主(2014-03-03):
有人用过STM32F103实现ILX554B的两路驱动信号吗?

网友A:
驱动没啥问题了。
AD精度不够吧
554已经停产了,还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啥问题了。
AD精度不够吧
554已经停产了,还用啊?

请版主详细阐述如何实现驱动,我用定时器实现CLK、ROG,但无法做到匹配;用IO口模拟,不知应该怎么触发ADC转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版主详细阐述如何实现驱动,我用定时器实现CLK、ROG,但无法做到匹配;用IO口模拟,不知应该怎么触发ADC ...

ILX554B的最高工作频率是2MHz,IO口可以模拟出这样的方波吗?

网友A:
PWM输出可以
我用429最高可到90M
网上说F1可以做到18M(啥都不干的情况下)
自己判断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