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DDR3的读写操作,看看我的错误在哪?

楼主(2014-03-03):
最近简单调了一下KC705开发板上面的DDR3,型号是MT8JTF12864HZ-1G6;有时候加载程序后,发现读出数据不是写进去的,在这将我的操作思路说下,有弄过的说说哪块有问题,不胜感激:
1.ip核的sys_clk_i给400M时钟,clk_ref_i给200M时钟;app_wdf_mask全为0;app_sr_req,app_ref_req,app_zq_req接pull_down,app_en<=0,app_cmd=0,app_wdf_wren<=0, app_wdf_end  <= 0 ,app_addr <= 0,app_wdf_data<=0,步骤2;
2.等初始化完成后(即init_calib_complete为高电平)1.5s,对ddr3写操作,在app_wdf_rdy为高,且app_rdy为低电平时,使能app_en,且app_cmd=0,步骤3;
3.判断:
a,若(app_rdy == 1) && (app_wdf_rdy == 1) ,则app_wdf_wren<=1, app_wdf_end  <= 1 ,app_wdf_data<=写数据,app_addr
<=初始地址,步骤4。

b,若(app_rdy == 0) && (app_wdf_rdy == 1) ,则app_wdf_wren<=0, app_wdf_end  <= 0 ;等待app_rdy == 1。
c,若 (app_wdf_rdy == 0) ,返回2。
4.判断:
a,若(app_wdf_rdy == 1),则app_wdf_wren<=0, app_wdf_end  <= 0 ,app_addr
<= app_addr + 8 ;步骤3;
b,( app_addr == ADDRESS ),ADDRESS为设定的最大地址值;app_en<=0,app_wdf_wren<=0, app_wdf_end  <= 0 ,app_addr <= 0,步骤5;
c,若 (app_wdf_rdy == 0) ,返回2。
5.空闲40周期,步骤6;
6.读操作,判断:
a,若(app_addr == ADDRESS),读结束,步骤7;
b,若( app_rdy == 1),app_en   <= 1 ;app_cmd
<= 3'd1,app_addr
<= app_addr + 4 ;步骤6;
c,否则,步骤6;
7.空闲1024周期,步骤3。

但是有时候读的数据不是写进去的数据。
写操作:

从上到下为:app_cmd,app_en,app_rdy,app_wdf_wren(app_wdf_end与app_wdf_wren相同 ),app_wdf_data,app_rd_data_valid,app_rd_data;最面面为init_calib_complete(一直为高电平)。
正确读:

错误读: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习,有空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2014-11-20):
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交流交流

欢迎交流,我很久没做这东西了

网友C:
EDBA164B1PF-1D-F
MT29F32G08CBACAWP:Z-C
H9DA1GH25JMMMR-4EM
EDJ4216EBBG-GNL-F
K4B4G0846B-HCH9
MT29F64G08CBABAWP:B
EDFA164A1MA-GD-F
EDF8132A1MC-GD-F
H9CCNNN8JTMLAR-NTM
H9TP18A8LDMCNR-KDM
H9TP33A6ADMCMR-KYM
H9DA4GH2JHMMCR-4EMR
H8ACS0EH0BCR-56M
H8ACS0PH0ACR-46M
H8ACU0CL0ACR-36M-C
NANDA9W3N6CZBB5E
K3PE0E00QM-CGC2
KA100H00TA-AJYY
SDIN5C1-8G
SDIN4E2-32G
SDIN5C1-4G
SDIN7DU2-32G
AR9344-BC2A
AR8327N-AL1A
AR6103G-BM2D
AR6102G-BM2D
H9CCNNN8KTMLFR-NTH
EDF8164A3MD-GD-F
K3PE0E000M-XGC2
K3QF2F20DA-QGCE
K3QF2F200B-XGCE
EDF8132A1MC-JD-F
SC54412ACA-A04S
K521F12ACH-B050
K5N1229ACC-BQ12
KMS5X000KM-B313
KMI9W0004M-B508
K3PE4E400A-XGC0
KLMCG8GE4A-A001
CSR1010A05-IQQM-R
CSR8605A04-IQQF-R
CSR8645A04-IBBC-R
CSR8670C-IBBH-R
CSR8615A04-IQQF-R
CSR8630A04-IQQF-R
CSR8635A04-IQQF-R
CSR7820B12-ICKC-E4
K3QF6F60MM-FGCF
K3QF2F20DM-FGCF
KLMBG4WEBC-B031
SKY77778-11
PM-8058-0-191NSP-TR-04-0
MTFC4GMUEA-WT
MT6268SA长期供应各种字库、高通、MTK芯片 有要的请联系我,金工 18917805518  QQ 114956413

网友D(2016-05-08):
楼主还在不在,来回下帖子,求交流学习啊!!!话说您是如何给数据啊,一直找不到给数据的源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