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两个函数与创建两个线程执行这两个函数的区别

楼主(2014-03-03):
嵌入式linux的main函数调用两个函数与创建两个线程执行这两个函数的区别?
那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main 是主线程,直接调用这两个函数的执行环境也是在main主线程的上下文中,而创建两个新的线程。环境可能是不一样的,线程的优先级不同,调度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B:
main函数调用两个函数会顺次执行 ,即函数1执行完再执行函数2。
创建两个线程执行这两个函数,函数1还没执行完但是被挂起了,CPU会去执行函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