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的 信号放大

楼主(2014-03-03):
我想 放大压力传感器的 信号,,不知用哪种 放大电路 和 整流滤波。

网友A:
首先看精度,压力信号为电流型还是电压型,一般建议使用差分

网友A:
精密整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整理就可以

精密整理?啥意思啊?

网友B:
得先分析信号源的特征, 幅度,阻抗, 信号范围, 再看要求的增益和输出要求, 以选择放大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都是自带信号放大的,标准的输出是0-5V或者4-20mA
你说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称重传感器吧
称重传感器基本输出都是毫伏输出,你可以通过一个电路板来放大成标准信号
电路板市场有卖的,价格也很便宜,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比较专业。

网友E(2017-07-28):
引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都是自带信号放大的,标准的输出是0-5V或者4-20mA
你说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称重传感器吧
称重传感 ...

哪里有卖,我需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卖,我需要

称重传感器的话,某包很多,搜索HX711,国产芯片,24位,有效位应该只有18位,刷新率10Hz或80Hz,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