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3358 Linux CAN测试程序的编译

楼主(2014-03-03):
公司的TQ3358开发板支持CAN通信功能,而且最近很多朋友也有提到关于CAN测试程序 canutils 源码的编译的问题。现放出canutils 的源码和编译教程,以方便大家测试使用。

  1.首先编译libsocketcan
   从终端进入libsocketcan源码目录,输入命令
    CC=arm-linux-gcc ./configure  --prefix=<安装路径>(需绝对路径)   --host=arm-linux --build=i386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成功,在 <安装路径>/lib/pkgconfig/下有个libsocketcan.pc文件,将其拷贝到PC的/usr/lib/pkgconfig/目录下。

    2.编译canutils-4.0.6
    先确认系统已安装automake
    apt-get install automake
   配置
    ./configure --host=arm-linux --prefix=<安装目录>  --enable-debug
   (如出现
    config.status: executing libtool commands
    sed: can't read config/autoconf/ltmain.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libtool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则apt-get install libtool 安装
   然后执行
  终端输入命令:autoreconf
    再重新
     ./configure --host=arm-linux --prefix=<安装目录>  --enable-debug
  )
    在canutils-4.0.6源码中的src/GNUmakefile.in 中的
    CFLAGS = @CFLAGS@ (大概在96/97行)改为
    CFLAGS = -Wall -g -O2
    make

1)错误1:
cc1: warnings being treated as errors
candump.c: In function 'main':
candump.c:190: error: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daemo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make[1]: *** [candump.o] 错误 1

解决方法:
根据错误提示,是candump.c 忽略了返回值。所以在
打开源码src/candump.c文件,找到190行,将
     daemon(1, 0);
改为:
    {
          int ret =0 ;
          ret = daemon(1,0);
    }
保存退出,重新make。

2)错误2:
/bin/bash ../libtool --tag=CC   --mode=link arm-linux-gcc  -Wall -g -O2   -o candump candump.o
libtool: Version mismatch error.  This is libtool 2.4.2 Debian-2.4.2-1ubuntu1, but the
libtool: definition of this LT_INIT comes from libtool 2.4.
libtool: You should recreate aclocal.m4 with macros from libtool 2.4.2 Debian-2.4.2-1ubuntu1
libtool: and run autoconf again.
make[1]: *** [candump] 错误 63
解决方法:
终端中执行命令:rm aclocal.m4 & aclocal & autoconf
然后执行:rpmbuild -bb *.spec
重新 make

3)错误3:
canecho.c: In function 'main':
canecho.c:163: error: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write',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make[1]: *** [canecho.o] 错误 1
解决方法:
将src/canecho.c的第163行:
       write(s[out], &frame, sizeof(frame));
改为:
        int ret;
        ret = write(s[out], &frame, sizeof(frame));
重新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