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单片机电路中二极管的用法问题

楼主:
看电路图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地方,二极管用的很奇怪

1.单片机的复位、烧录端口,二极管D1反接在R26上,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2.RS232端口,在电源Vcc处反接一个二极管D1,如果是为了防止电源反接,应该是正向连接才对,而这种接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A(2014-03-03):
第一个二极管,是为了让电容快速放电,防止掉电后电容中还有电量储存。
要不然,如果快速的掉电和上电,电容电压没有降低多少,单片机就不能正确复位了。

第二个用法是特殊用法,为了是通过DB9线给设备供电用的,那么他的串口线也应该是特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二极管,是为了让电容快速放电,防止掉电后电容中还有电量储存。
要不然,如果快速的掉电和上电,电 ...

RS232那个电路让我疑惑的地方是,一般只用一个电源,地,RXD,TXD四根线即可,
可这里多了DB1线,而且用一个二极管D1反接电源,想不通,这根线有什么用?
通常都是5V供电,那么D1会不会一直反偏关断,导致DB1总是电位一直为0?如果这样的话,DB1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A:
第二个用法是特殊用法,为了是通过DB9线给本设备供电用的,那么他的串口线也应该是特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