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系列单片机同时使用串口1和串口2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STC12C5A系列单片机串口1和串口2的波特率发生器均使用专用的波特率发生器,问题是当串口1和串口2的设备波特率不一样时如何正确接数据啊?比如串口1的设备波特率是2400,串口2的波特率是9600,当串口1发送据时把波特率改到2400,在串口一发送数据过程中,串口2的设备同时发送数据过来就无**常接收到其数据,很是郁闷,这种情况有啥好办法呢?

网友A:
资源共享冲突, 如果不能严格分时给各个设备用的共享资源不能严格分时给各个设备用, 那就不要共享使用.
就楼主的问题, 可以考虑其中一个串口不要使用专用的波特率发生器, 可以采用定时器实现嘛

网友B:
又是没仔细看DS的,串口1可以使用Timer1做波特率的

楼主:
问题 已经解决,串口使用Timer1做波特率搞定

网友C(2015-08-04):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是串口2进不去中断,求教

网友D(2015-09-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是串口2进不去中断,求教

是不是串口2中断允许为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串口2中断允许为打开

已经解决

网友E(2018-05-03):
求教,有人做过两个STC12之间串口通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