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03):
现在用到两种继电器,一种是30V工作电压的 ,一种是15V工作电压的,15V工作电压的继电器 线圈电阻是500R,我可以不可以理解成 如果我在线圈上串接一个500R的电阻,两个继电器可以同时用30V的驱动电平去控制啊?两个继电器是那种脉冲控制的。

网友A:
要看串入电阻后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是否满足继电器额定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