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50怎么样? 用来做模拟信号的直接测量,测量热电阻热电

楼主(2014-03-03):
一直以来断断续续用了许多 c8051f单片机 ,但是c8051f350这样自带内部Δ-Σadc的单片机第一次用. 想请教用过的大侠, 自带的adc 与cs5550 ads1232 等adc相比有何优缺点;?
直接测量热电偶 热电阻信号时,需要需要放大?
如果不需放大,直接输入adc, adc是否需要做特殊的保护或者抗干扰措施?
感谢探讨!

网友A:
不会看手册指标吗

楼主:
看了一些.是想听听 用过的朋友们的意见. 有时候官方的东西会避开自家产品的弱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是想听听 用过的朋友们的意见. 有时候官方的东西会避开自家产品的弱点 ...

你不用了很多型号吗,

既然用过,一定知道指标是否可靠的

楼主:
谢谢 是几年前用过,也是蜻蜓点水 .期待更加专业的前辈指点.

网友B:
既然你会ADC,用你的指标实际测试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不在意AD速度的话还是不错的,内部带128倍的差分PGA放大器,测量应变电桥很不错

谢谢老大 回复, 确实是做应变电桥的应用.

楼主:
只是虚心求教. 无奈无果.

网友D(2015-03-28):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