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的XP,XM系列灯珠要怎么焊接

楼主(2014-03-03):
这种灯珠很小,能用焊锡和烙铁焊上去么?还是需要特殊的工具?

网友A:
不能用烙铁,焊不上。最简单的是过回流焊,其次如果你的基板是金属的可以放在一个加热炉或者用一个大功率电吹风在底部吹,等温度差不多了再在上面加点锡放上LED就行了,我用这个方法焊了上百个了。如果你的基板是普通的FR4材料的,只能用电吹风在上面吹了...
下图为手工焊接的XM,正常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烙铁,焊不上。最简单的是过回流焊,其次如果你的基板是金属的可以放在一个加热炉或者用一个大功率电 ...

土豪啊,一个灯具上用这么多XM

网友A:
哈哈,那LED都是CREE朋友送的,总共用了7颗,是我自己装来玩的,一个台灯,24V输入电压,2档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LED都是CREE朋友送的,总共用了7颗,是我自己装来玩的,一个台灯,24V输入电压,2档调光的 ...

土豪朋友,我:)买了100个,花了我1000多个大洋:)

楼主:
一般是根据焊盘开钢网,在上面印刷锡膏再过回流焊接或者用加热平台借可以拉

网友B(2016-01-09):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烙铁,焊不上。最简单的是过回流焊,其次如果你的基板是金属的可以放在一个加热炉或者用一个大功率电 ...

你好,我自己想开发个产品,用的就是cree灯珠,我的铝基板是3灯/4灯式的,我想焊接灯珠,加热铝基板会不会影响其他灯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自己想开发个产品,用的就是cree灯珠,我的铝基板是3灯/4灯式的,我想焊接灯珠,加热铝基板会不 ...

不一定,看你的技术,最好多几个人合作,一人焊接一颗,尽量减少加热时间对LED伤害就小点

网友C(2016-05-21):
有一种BGA返修台,可以从下面加热电路板,不知道能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