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MSP430出现fatal error:failed to re-initialize.

楼主(2014-03-03):
本人以前使用DSP。由于项目的缘故,要用MSP430F149做一个仿真。系统为win7。
遇到的问题如下:使用开发板自带的BUZZER1程序。
1:(使用的IAR版本为EW430-EV-web-5201**版)在“make”和“compile“均没问题的情况下,”dowload and debug“时出现”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2:驱动和BSL下载器均已安装。将IAR生成的BUZZER1.txt文档用BSL下载器烧写后单片机运行正常,有蜂鸣声。
此时怀疑是IAR版本问题,所以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版本。此时出现了以下问题。
3:(使用的IAR版本为EW430-5607试用版)在“make”和“compile“均没问题的情况下,”dowload and debug“时出现fatal error: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关于debug里面的配置,我参照的是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vubfpUGOHryBE8H7AqvwgqpcWTZoEY2GdlbED3nAMNuODevNPSDwPd6OrwtezghqG0DyMz0EAYL5hLKHDRMzHuWI3dGm7FNlqSgc7Qvwci
昨天找了一天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在此发帖求高手指导,不甚感激!!!(初次使用单片机)

网友A:
你IAR安装的时候是管理员运行的吗?MCU没选错吧?硬件连接没问题吧?驱动安装正常不?这个原因好像有很多的呢...............

网友B:
应该是下载选型不对吧

网友B:
看看选择是msp430的仿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AR安装的时候是管理员运行的吗?MCU没选错吧?硬件连接没问题吧?驱动安装正常不?这个原因好像有很多的 ...

谢谢你的回答啊,但是你以上说的问题我都一一检查过了。
IAR是管理员身份安装的,MCU没选错,option里面选的是f149。关于你后面说的硬件连接和驱动的问题,我在2里面说的是我通过BSL下载程序可以把BUZZER1程序烧进去,并且运行无误。所以我才觉得是IAR的问题(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但是我换了最新版的IAR以后又有新问题了(情况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下载选型不对吧

你指的是option里面的linker和debug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option里面的linker和debug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选择是msp430的仿真器么

我选择的是TI USB-IF,我是按照别人给的教程里面来配置的。上面的链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linker里面的output和debugger里面的PET Debugger都是按照上面我给的链接里面来配置的,麻烦你看看有问题不?
我通过linker里面的output生成的BUZZER1.txt是可以烧进去的,运行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择的是TI USB-IF,我是按照别人给的教程里面来配置的。上面的链接就是。 ...

设备管理器有这个设备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ker里面的output和debugger里面的PET Debugger都是按照上面我给的链接里面来配置的,麻烦你看看有问题 ...

试过串口烧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有这个设备么

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显示端口(COM和LPT):Profile USB-to-Serial Common Port(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串口烧写么

没有呢。。。我只有一个USB下载线。

网友C:
你IAR中选的硬件估计不存在。所以下载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啊,但是你以上说的问题我都一一检查过了。
IAR是管理员身份安装的,MCU没选错,option里面 ...

你用的仿真器是FET430UI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仿真器是FET430UIF ?

咦?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用IAR在线仿真调试必须用仿真器连接开发板吗?
我这只有一个USB下载线啊,没有仿真器啊!: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用IAR在线仿真调试必须用仿真器连接开发板吗?
我这只有一个USB下载线啊,没有 ...

没有仿真器怎么行呢?你参考的**是用的板载的仿真器.......我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仿真器怎么行呢?你参考的**是用的板载的仿真器.......我说呢.....

恩恩!非常感谢啊!一句话点醒我了~以前用DSP开发板的时候也需要仿真器。你说了以后我再看了一下使用说明书,上面说USB下载线提供下载功能,没说在线调试功能。非常感谢你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IAR中选的硬件估计不存在。所以下载不了。

@hxfxt 说的仿真器的问题,我以为下载线有在线调试的功能,第一次接触430,让你们见笑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非常感谢啊!一句话点醒我了~以前用DSP开发板的时候也需要仿真器。你说了以后我再看了一下使用说明 ...

呵呵.......互相帮助呢........以后DSP有什么不会就靠你指点了呢....想接触下DSP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显示端口(COM和LPT):Profile USB-to-Serial Common Port(COM3).

应该是usb设备才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呢。。。我只有一个USB下载线。

usb下载线? 是不是jtag么

网友D:
在学习网络上的教程时,一定要注意教程中使用的软件、硬件,以及一些软件和硬件配置是否一致,不同的软硬件,有时会有很大差异。
这也是新人学习单片机时最常遇到的一类问题

网友E(2014-12-29):
很不幸,我也出现此类问题,我的仿真器,电源都接通了,而且都试了下小灯成功了,编译,仿真都ok,接下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原有的程序上修改,结果就出现了fatal error......,伴随着的还有回到源程序(小灯),也不能仿真了,编译也显示过期,能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2016-01-18):
引用 网友E:
很不幸,我也出现此类问题,我的仿真器,电源都接通了,而且都试了下小灯成功了,编译,仿真都ok,接下来,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今天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小弟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

网友F(2016-04-14):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G(2016-06-19):
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发现是工程中选择的com口和设备管理器中的IO口不对应,把工程中的COM口改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