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通讯接收发送数据不对 问题 ,快要疯掉了

楼主(2014-03-03):
如图,是我的 485通讯电路 ,单片机用的是 meiga8,串口接收中断方式,发送用查询方式 ,板子通过 一块外购的 485转 232模块 与 pc机链接,用串口助手调试, 串口助手发送数据,mega8中断方式 接收到5个数据后,向 pc机返回原数据
例如:pc机发送 :01 02 03 04 05,mega8接收成功后,返回01 02 03 04 05 ,
程序在 proteus上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一烧写到实物上,实际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1、mega8返回的数据 错误,
2、不管串助手发送了几个字节, 都会接收到返回的数据,
3、串口接收到的 的数据个数总是比 串口助手发送的多一个字节,且该字节为00

然后我做了如下测试 :
1、担心是否因为光隔选择不适合通讯,所以 不要光隔,直接把rxd,txd,485_en 链接到mega8对应端口 ,同时把 +5v与 vcc短接,1gnd与gnd短接  ,问题依旧
2、不焊接 RA1,RA2,R12,R9,R10,R11,情况不变
3、禁止mega8程序里的串口发送,只接受,发现 串口助手仍然能接收到数据,而且跟之前的接收数据是一样的,很纳闷,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
4、怀疑485转232模块坏掉了,换了一个新的,情况依旧!
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所以想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在线等,哪位能给指个明路?485以前也做过,都挺容易的,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 ?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波特率啥的对不对

楼主:
我没有示波器,波特率 9600,仿真的时候出现 96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 RS-232,485串口通讯相关资料汇集 〓,小惹...
〓 RS232/RS485/RS422 通信相关专辑 34册 187M 〓  ...

你的资料可真全啊,多谢了,其实出现问题也查看了好多资料,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自己钻到死角里了,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资料可真全啊,多谢了,其实出现问题也查看了好多资料,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自己钻到死角里了,怎么 ...

去3十几元整只逻辑分析仪吧,配付电工镜,哈哈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8.Tt7HxP&id=36753652861&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3十几元整只逻辑分析仪吧,配付电工镜,哈哈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8.Tt7H ...

多谢,马上买个

楼主:
只是这个电路我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这个电路我该怎么调整呢?

把逻辑分析仪挂到数据端看波形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了

楼主:
买了到手还得一个星期啊

网友C:
既然原来软件模拟是正常的, 那么多从硬件连接和信号干扰方面考虑.
有个办法, 尽可能切去中间环节, 让电脑最快地连接到 MEGA8 去做测试. 比如直接把rxd,txd转换后给电脑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原来软件模拟是正常的, 那么多从硬件连接和信号干扰方面考虑.
有个办法, 尽可能切去中间环节, 让电脑最 ...

这步我没做 ,嗯,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原来软件模拟是正常的, 那么多从硬件连接和信号干扰方面考虑.
有个办法, 尽可能切去中间环节, 让电脑最 ...

关键是,现在,我已经禁止mega8的usart发送了,串口助手还是能接收到数据

网友C:
就是要找到和排除 哪个中间环节引入了噪声或干扰.
另外还有空闲时间里的电平情况. 串口协议要求空闲为高电平, 但如果是低电平了, 软件模拟可能没有问题, 但应用中问题大了.

网友D:
最后老是接收到0x00,这个就是结束符,应该是你的接收函数没处理好

网友E:
应该是发送函数没处理好,发送完毕后,把端口置高试试,
之前我的好像也是这样。
另外最好先用串口调试看看,尽量去掉其它不必要的因素

网友F:
软件问题可能性高。

网友G:
楼主也真够呛咯,连个简单的示波器都木有,这不是瞎搞吗

木有示波器就不干活了?木有示波器就是瞎搞?

网友H: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I:
120欧姆电阻拿掉试下
485收发控制直接接地看看还有没有数据

网友J:
像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拿个示波器一级级的测试下下,看哪一级出现问题了,你在示波器上看的清清楚楚了。没有示波器的话就自己去元件吧,让RXD, TXD直接接到232芯片上去,不过改起来麻烦了。

网友K:
应该是程序没处理好吧!

网友I:
确定下你的电脑com口选的对不?

网友L:
估计是硬件问题。

我猜测,你的232转485模块还没连上你的板子就已经有数据返回了。这时候可以判定是你的转换器模块没有正常工作,导致232出现内部回环,发什么就回应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也许是你的串口助手不适合如此情景。

因为:232转485的模块,如果是直接插在电脑232端口上的(没有其他取电线路),它需要从232接口上取电,供模块内部的转换芯片使用。而取电主要是利用了标准RS232使用的DB9端口的其他几个信号线上的电压,如RTS,DTR,这些信号在通信的时候,可以不使用,但他们可以提供10V以上的电压,而且受电脑控制,让它有电就有电,没电就没电。

当要用这样的方式取电时,应该保证DTR,或RTS信号为某一种状态(不是负就是正),如果你的串口助手上有这个设置,你试试看

以上只是猜测

网友M:
是不是上下拉电阻参数不对,5*120/(2000+2000+120)=145mV,总线初始化总是位于低电平,逻辑芯片判断出错了……

网友N:
把485线断开试试,看看是不是232转485模块的问题。

网友O:
估计时序问题

网友P: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硬件问题。

我猜测,你的232转485模块还没连上你的板子就已经有数据返回了。这时候可以判定是你的转 ...

如果像你说的,转换器模块没有正常工作,那是不是应该发什么,接收到什么,我现在发送的内容和接收的内容不一样,而且还多一个00,比如我串口助手发送AA,返回的是:15 00
我正在尝试直接用单片机控制232,连接到电脑上,以便测试,但我焊接后,有连接到电脑上,通电后1秒不到,,232的片子 就已经烫手了,量了232的电源电压是4.5v,db9我只用了三根线:2,3,5,应该也不存在rts,dtr供电的可能吧?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485线断开试试,看看是不是232转485模块的问题。

这个试过了,断开时没有数据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上下拉电阻参数不对,5*120/(2000+2000+120)=145mV,总线初始化总是位于低电平,逻辑芯片判断出错了 ...

哎,上拉下拉电阻也换过了,4.7K,5,1K,3,3k都试过了,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原来软件模拟是正常的, 那么多从硬件连接和信号干扰方面考虑.
有个办法, 尽可能切去中间环节, 让电脑最 ...

这个我试过了,用了一片max232的片子,连接MEGA8和pc,但上电后,232发热烫手,不知道很么原因?我的PC机的串口是用usb转出来的,会有关系吗?

网友C:
232发热烫手, 怀疑PC机的串口有问题了

网友Q:
RA1,RA2偏大,换到470试试看。

网友R:
不一定的是下位机的问题,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问题,FPGA通过RS422与计算机(带MOX卡)通信,计算机串口偶尔多接收到00,问题,我用示波器卡过FPGA,FPGA没有发送00,所以我怀疑是上位机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我的下位机是对的。
所以,我怀疑,你的上位机多发送了一个00,你可以用别的串口调试助手,或者,你讲计算机的发送与接收短接起来,自发自收看看有没有多发送00。

网友S:
仔细检查电路,显然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仔细检查电路,显然是电路的问题。

一直在查,能给指个明道吗?

网友T:
弱弱的问一句,那两个TVS管导通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U:
换个思路~~~  加2个导前码  加上结束码~~~~    软解决

网友V:
排除法 ,首先 检测485模块是不是好的,通过把两个485模块对接,对发数据,

然后在去找485硬件电路问题,可以先把光耦去掉,通过直接IO控制方式,

网友W:
看下收发是否短路还有就是焊接问题

网友X:
把120欧姆电阻去掉测试,把那上啦和下拉电阻改为10k,你那120欧姆电阻分压,得到电压很小的;不过首先要确定你的485模块是好的。

网友Y:
去学校里试试咯,

网友Z:
基本上很可能是波特率误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把120欧姆电阻去掉测试,把那上啦和下拉电阻改为10k,你那120欧姆电阻分压,得到电压很小的;不过首先要确 ...

刚发现一个新情况,我的调试用的232转485模块上电源端子上标的9v,我一直给的5v,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模块工作不正常?下一步,我决定自己焊一个485转232模块,试一下,看看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AA:
可能是焊接的问题,建议把485收发芯片补焊一遍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一直在查,能给指个明道吗?

实物不在我这儿,自然只能靠你自己,而且,发现和解决问题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学习过程。

网友AB:
你这么不怀疑一下电脑串口有问题啊

网友AC:
你的问题和我年前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一摸一样,就是不管发啥数据,立马回来一串数据,而且回来的字节数和发送的字节个数吻合,后来我试着只用这个485发送数据,电脑接收数据正常,说明这个485串口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出现问题,目前还没找到具体原因,其实我也怀疑是485硬件问题,而且可能性很大

网友AD:
可以先把R7 R8 R12拿掉,就只保留两条485线看看,这些都是保护的,可以先不接

网友AE:
用仿真器跟一下就出来了!这种问题一般和转换模块或者时序有关。一个个调试。不要着急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把坛友所有怀凝和猜测都试一遍也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把坛友所有怀凝和猜测都试一遍也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

确实没有,但又进展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
开始的时候,把MEGA8的rdxtdx直接接了一片232 ,发现手法数据还是不正常,量了一下各处电压,发现给cpu供电的电压为5.5v,把这个部分处理了一下,将电压降到5v,现在如果用232的话,串口助手发送什么,232就能返回什么,但,换回485,还是不好用!
另外,我的485的芯片,选用的是7LBC184,会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
开始的时候,把MEGA8的rdxtdx直接接了一片232 ,发现手法数据还是不正常,量了一下各处电压 ...

楼主你确定你的接收程序正确无误 么?你的波特率误差大么?见义你使用1200,2400几种波特率分别测试下,总有个波特率档次误差会较小

楼主:
悲催了,用万用表量了 485使能脚,发现这个脚的状态并未如我程序所愿的平时保持低电平,而是 保持 4.85v左右的电压 ,继续量其他的 io状态,发现状态也都不对 !
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虽然 用了外部晶振 ,但烧写程序的时候,熔丝位采用的是默认的 使用内部 1m晶振 引起的程序运行不正常?
重新烧写程序,配置熔丝位 为使用外部晶振,悲催的事情发生了,mega8 被锁死了!

楼主:
我把相同的 程序烧写到以前的旧板子上,那个旧板子用的是232,然后 串口程序跑起来了,能跟pc通讯,pc串口助手发一个AA,他返回,有时返回的是 AA,有时返回的是fb
用表量了 作为 485使能脚的PD2,能保持低电平!

楼主:
这个是我的熔丝位配置,怎么就会把mega8写over了呢 ?

楼主:
人呢 人呢,救命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熔丝位配置,怎么就会把mega8写over了呢 ?

心太急了,看错了,配置成外部时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心太急了,看错了,配置成外部时钟了!

晕死了,今天周五,大家都出去玩了吗?:'(
刚才不死心,又烧了一片MEGA8,这次按手册配置的,clsel3-0:1110,其他还是默认值
结果,又一片mega8牺牲 了!
用相同的操作,对以前的老板子,烧写镕丝位,就不会这样,
仔细观察了,以前的板子,mega8是3.3v供电
新做的板子是5v供电,但我选的片子是 mega8l,应该也不会为此就不好使吧?

网友AF:
你把R12换个大点的电阻试试。比如2K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仔细检查电路,显然是电路的问题。

听从您的建议,开始查电路了,可是还是一头雾水 ,而且还烧坏了 4片mega8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把R12换个大点的电阻试试。比如2K

这个倒没试过,但我现在手里已经没有片子可用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试过,但我现在手里已经没有片子可用了

哦。你说的情况我遇到过,应该是下级电路对这边产生的干扰。也着实让我头疼了以一子。

网友S:
引用 楼主:
听从您的建议,开始查电路了,可是还是一头雾水 ,而且还烧坏了 4片mega8

在找到问题前,不要贸然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在找到问题前,不要贸然上电。

表述不对,是烧写过程中配置熔丝位,写死了4片mega8

网友S:
引用 楼主:
表述不对,是烧写过程中配置熔丝位,写死了4片mega8

那是可以恢复的,当然,需要支持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是可以恢复的,当然,需要支持的编程器。

刚在网上买了一个智峰的usbisp,明天大概能到,希望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在找到问题前,不要贸然上电。

请教一下,我的mega8的io,基本全让用做普通io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输出,没有加上拉电阻,是不是对mega8是个很大的负担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的mega8的io,基本全让用做普通io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输出,没有加上拉电阻,是不是对mega8是 ...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问题。

那可是更迷糊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那可是更迷糊了

说“没有问题”指MCU的IO带CMOS器件不需要加上拉电阻,所有IO都带这样的负载也没有问题,但不能排除你的电路、PCB、焊接或者软件存在问题,事实上,这几个地方必然有地方不对,所以需要仔细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说“没有问题”指MCU的IO带CMOS器件不需要加上拉电阻,所有IO都带这样的负载也没有问题,但不能排除你的 ...

,,用新板子一步步焊接,然后上电测量,发现焊接了max813后,reset脚总是为低电平,现在把813焊掉了,MEGA8 可以控制138了,通讯那里还没有测到,祈祷今晚能有个结果!:)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用新板子一步步焊接,然后上电测量,发现焊接了max813后,reset脚总是为低电平,现在把813焊掉了,MEGA8 可 ...

总处于复位态说明你用的方法不对,看看器件手册是否需要上拉电阻,另注意看门狗问题。

网友AG:
应该是软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总处于复位态说明你用的方法不对,看看器件手册是否需要上拉电阻,另注意看门狗问题。 ...

复位电路采用的是 4.7k的上拉电阻+10u的电解电容接地 ,
另外用了 max813,但是我的程序里没有对 max813进行处理,我想是不是因此,max813乱动作了的原因呢?
现在把 max813焊掉后,程序能够跑起来,但是我在烧写程序的时候,由于担心再次出现把芯片写死,都没有配置熔丝位
此时,测试485部分,程序期望 485平时处于接收状态,等待接收中断,当接收到数据后,在返回给 pc机
实际测量中,对 485的ab脚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引出连接485转232 模块
没有通讯时,测量 485使能脚低电平,485A-485B电压3.5v
用 pc机发送数据,发现返回的结果只有在 pc发送cc或 55的时候,是正确的返回cc,或 55,其他的 都不对
感觉是这回应该是因为熔丝位配置不对,导致波特率不对的原因引起的吧?

但因为手里目前只有这么一片mega8了,不敢贸然继续,等明天去买几片再继续霍霍!

先谢谢 chunyang及各位师傅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采用的是 4.7k的上拉电阻+10u的电解电容接地 ,
另外用了 max813,但是我的程序里没有对 max813 ...

只有个别数据对说明波特率可能有问题,检查相关配置,也可能是你的程序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只有个别数据对说明波特率可能有问题,检查相关配置,也可能是你的程序有误。 ...

彻底郁闷了 !
昨天折腾了一天,把熔丝位配置成内部8M晶振了,然后把mega8的 rxd,txd引出直接接到pc机的 串口上
然后做了如下试验:
1、用串口助手 发送数据,然后 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测试,发现,不管发什么都完全正确,窃喜,一位好用了 :lol
2、修改程序,让pc机发送指定的数据,mega8处理后,返回一组数据给 pc,测试结果 发现,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跟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 ,试验失败,难道是mega8,uart接收处理程序处理的不好?但为啥是发送和接收数据一样
3、将mega8的uart发送程序屏蔽掉,即就算接收到pc机发来的数据,mega8也啥也不做,什么数据也不返回,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
    串口助手开始发送数据,依然能够接收到跟发送一样的数据!可我的mega8 根本没有发送啊 ,这串口接收的 是哪里来的?
4、掉电的情况下,量mega8的 txd和rxd,之间阻值19M多,说明板子没有虚连的地方啊

5、换了一块板子,继续,相同的情况
6、换了一个pc机串口,情况相同

彻底崩溃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彻底郁闷了 !
昨天折腾了一天,把熔丝位配置成内部8M晶振了,然后把mega8的 rxd,txd引出直接接到pc机的 ...

这只能说明你的硬件电路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只能说明你的硬件电路有错。

:Q换了台电脑,啥也没动,现在看来,485发送部分没有问题,可以正确发送,但接收部分 还有待考证

网友AH:
去掉120欧姆电阻试试……我好像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串口线转485是不是这个问题比较多,你可以用两个单片机对发,调试其中的一个单片机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S:
引用 楼主:
换了台电脑,啥也没动,现在看来,485发送部分没有问题,可以正确发送,但接收部分 还有待考证  ...

呵呵,原来是RP问题……

网友AI:
建议再检查一下软件设置的问题,我理解问题应该出现在串口数据接收和发送函数处理环节了,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彻底郁闷了 !
昨天折腾了一天,把熔丝位配置成内部8M晶振了,然后把mega8的 rxd,txd引出直接接到pc机的 ...

先通过232通讯再说吧,这样比较好找问题的

楼主:
怎么说呢,这个活做得我有点郁闷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来作个总结把贴结了!
总体来说,过程中各级低级错误+牛角尖了
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复位电路有问题导致单片机总是处于复位,所以通讯当然不好使!
解决了复位问题后,继续测试,各种查找问题,各种求救,各种解答,485还是无法通讯,有点放弃了,后来歇了一天,不死心,换了台电脑连接上,上电后,发现,在原来的基础上,什么也没作改动,居然PC串口助手能收到mega8发来的信息,而且是通过485发送的,而且,数据是完全正确的,十分惊喜!
终于看到了点希望,看来之前用的电脑的串口都牺牲了!
继续测试,发现,485只能发送,不能接收,量了485的使能脚,程序控制低电平时,其实是1.8v,查找原因,其实是因为我的 485使能是通过mega8的 pd2经过一个光隔后给485的,光隔的两个电阻选择有问题,调整了阻值,现在485能接能发了!
总算是有个结果了!
反省这个过程,发现其实关键还在于,自己的基础不够扎实,遇到问题,死扣,不懂换个思路思考问题!唉,2个星期了,大大的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只能说明你的硬件电路有错。

您说对了,确实是硬件问题,主要是两个 :
1、电脑的3个串口居然都不好使!(是不是有点太背了)
2、485使能的光隔的电阻阻值选择不合理,导致,485无法处于接收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S:
呵呵,原来是RP问题……

网友AK:
不错的帖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循序渐进排查,细心+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