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测量疑问 和理论不一致

楼主(2014-03-03):
电路如附件图片,现在用1个 陶瓷0603  2.2UF电容,纹波8mV
规格上说用一个容值大 ESR大的钽电容和ESR 小的2.2UF电容并联,纹波会更小,因为阻抗变小,容量变大了
我在2.2UF上并联了个10UF 的钽电容,纹波反而增大到10MV了,
怎么会和规格上说的不一样,而且和理论也不一致,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影响的因素很多, 达到 10mV 这个量级, 原来忽略的次要因素说不定在这里起到主要影响了

网友B:
看你的10uF是怎么并联的,如果引线比较长可能会引入纹波。示波器探头连接方式、位置也会影响结果。

网友C:
8MV,10MV本来就相差不远,可能是测量误差吧。楼主用什么测试的纹波呢?
8mV,10mV......哈哈

网友D(点评):
8MV,10MV相差2MV=2000kV。相差还不远?

网友E:
上个月体检胆结石0.8cm 医生说要多喝水,多运动能够帮助排石。我每天喝很多水,天天跑步,搞了一个月再去B超,发现胆结石变1cm了

网友F(点评):
有道理的比喻

网友G:
人家在实验室环境下测试的。
另外示波器,输入电容,电容也不一定一样,负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8MV,10MV本来就相差不远,可能是测量误差吧。楼主用什么测试的纹波呢?

我用的是普元的示波器测试纹波的,档位打到交流档测试的

网友F:
这么小的变化,对普通测试来讲,严厉考究的意义不大

网友H:
确实难以有很好的解释。楼上几位说得都有道理。
原理上难以解释,不等于工程上不能解决。
你可以在2.2uF与10uF之间串一个电感或磁珠,纹波应该能明显降低。

网友I:
测试方法挺重要的,带载了么

网友I:
探头的使用,一般不是用示波器上那根接地线

网友I:
电容不是一般开关电源类使用4.7uf钽电容,跟0.1uf瓷片放到示波器探头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探头的使用,一般不是用示波器上那根接地线

大侠,你好。
我用的地线是探头上的地线夹,探头上的档位是打在X1档上的
10UF 0603陶瓷电容我是直接并联焊接在2.2UF上的。
地线的话是用哪个地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我用的地线是探头上的地线夹,探头上的档位是打在X1档上的
10UF 0603陶瓷电容我是直接并联 ...

示波器这样测量本就不精准,还是没必要这么讲究了。示波器内部ADC一般是8BIT的。

网友J:
地线夹,扔了吧!精确测量请用专用探头或自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我用的地线是探头上的地线夹,探头上的档位是打在X1档上的
10UF 0603陶瓷电容我是直接并联 ...

使用探针旁边的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我用的地线是探头上的地线夹,探头上的档位是打在X1档上的
10UF 0603陶瓷电容我是直接并联 ...

就是不使用地线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