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2.0数据传输速度只有1MB/S ???

楼主(2014-03-03):
各位大神,求帮助!
我现在在做68013的项目开发!
用68013的异步slave fifo,BULK方式传输数据,开发板用的是DM648,68013的异步slave fifo引脚控制分别由DSP和CPLD控制。dsp端控制FIFO_ADR0/FIFO_ADR1、FLAGB/FLAGC、PKTEND这些信号。然后CPLD端控制SLOE、ERE/EWE、USB_FIFO_CS这些信号。

现在我dsp端通过usb2.0给pc机发送数据已经可以正确接受。但是现在传输速度只有0.97MB/S,远远小于usb2.0实际的20MB/S以上的速度。

首先我自己排查掉的因素有:
  1.首先是pc端接受缓冲区的大小,我pc端缓冲区设置大小为64K,速度也变化不了多少,还是小于1Mb/S.
  2.fifo的外部MCU的晶振。这个是我dsp芯片的主控晶振可达900MHZ,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到要求。
  3.还有就是我dsp端发送的数据连续性,这个对速度影响也是不到,比如我发送1024自己跟发送64K字节,速度变化几乎不大。
  4.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怀疑我pc电脑的usb是1.1的。这个应该是不可能。
    首先我用8G的优盘拷贝3.9G的东西,用时17分钟。这样算下来是3.9*1024/(17*60)=3.9MB/S,这大于1.1的usb的最大传输速度。所以说我这个usb是2.0的,并且应该是支持usb2.0的吧!!(有一种说法是在主板BIOS中没有设置支持usb2.0,既然我这个拷贝东西的速度可达3.9MB/S,那就是支持了吧!)

   pc端我用CYpress公司的control center,还有WinDriver都试过,速度一样。
   真心求各位给点意见。具体我这个速度这么低的原因在哪????

   在线等!!!

网友A:
最有可能是你CPLD或者DSP的问题

网友B:
这跟USB几点0协议没有关系,跟PC更没有关系。是下位机的问题,你看看你USB芯片是支持全速USB还是高速USB.
如果是全速USB,那速度就是很慢,通信速度是12M。而你的U盘什么,那是高速USB设备,通信速度480M
注意通信速度和你传输文件的速度不是一个概念,后者还要看你下位机文件处理的时间,发送的时间等等

楼主:
我的usb芯片是Cypress公司的cy7c68013,是绝对支持高速的!至于我芯片通过usb芯片插到pc机上后,我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查看主板信息usb也是High speed!

这个问题应该完全就是我DSP端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我DSP端发送的时候速度提不上去,所以接受的时候速度也就达不到那么快了!
但是我DSP端发送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我一直找不到原因!! 还有就是 ,我现在发送什么都可以完全接受到,那么跟这个时序还有关系吗??是不是因为时序的控制上影响这么大,才导致速度这么慢!但是数据都可以完全接受到了啊,至于影响速度能影响这么大吗??

谁对DSP了解啊,能给个测试速度的软件、或者测速度的方法嘛,我用CCS这个软件的Profile-》clock这个时钟周期的方法,我一直感觉不太准确!
谢谢了!

网友C:
全速USB速度做到1M已经不错了。usb协议需要了解一下。

楼主:
我知道全速的只有12Mbps,也就是1.5MB/S,但是我现在的是High Speed的BULK传输,应该可以达到20MB/S,全速和高速我还是能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