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FC电路的交流端电压电流用什么采样?

楼主(2014-03-03):
我用DSP来做PFC电路,对于输入端交流的电压和电流采样用什么器件呢?霍尔传感器是不是太大了呀,直接用电阻的话,电流有负值。谢谢~

网友A:
PFC是什么?

网友B:
负值也没啥呀,你运放采集时给直流偏置抬高参考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FC是什么?

功率因数矫正

网友D:
一般好像都是电阻或者变压器采样。。。。
但是电压的话好像都不是隔离的了,有相移

网友E:
太高地电位,后精密精密整流,读取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