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录的程序怎么会丢失呢?搞不懂

楼主(2014-03-03):
STM32F103C8T6的MCU,烧写软件后,放置在仓库一段时间后,程序异常丢失,需要重新烧写程序,才能正常工作。这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情况新进度,现在是吧产品测试好了,程序一切正常,总计5k数量。。发货给客户,大约10天时间,现在客户反映:有150个板子程序是空的。求大虾指点。

楼主:
补充:烧录方式是在线烧录

网友A:
有可能是光盘的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刻录软件问题,还有可能是刻录时速度的问题,建议使用较慢的速度来刻录光盘,保证程序的稳定性,还有光盘建议使用质量好些的,DVD是比较好的。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刻录机有问题了。

网友B(点评):
你不看问题作答,你老师知道吗?

网友C:
一般硬件设计不稳定。
比如电源电压不稳定,就很容易丢程序了

网友D:
是不是烧录器不稳定啊,我们是专业帮别人代烧录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E:
你所谓的在线烧录是通过什么方式烧录的,串口、usb、spi、jtag或者自己定义的方式?如果是除jtag以外的方式,那么估计是你的程序误进入烧录程序功能导致程序被意外改写,或者用了模拟eeprom,导致参数被意外修改而不能使用。用jtag下载的程序,没出现过丢程序的,过w的量了

网友F:
估计你里面有IAP程序更新的代码。然后程序没设计好会跑到那里去擦除了FLASH上的相关代码数据,或是跑飞了跑到那里去擦除了Flash的部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