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nA级信号的放大

楼主(2014-03-03):
初步方案是对数放大器加滤波的方式,最后经过ADC转换。电流是用100mV电压和100M高阻产生,对数放大器暂时选用LOG114。不过这么做感觉很简单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给点经验。

网友A:
用IV转换也可以啊
100nA还好了
又不是F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V转换也可以啊
100nA还好了
又不是FA

感谢版主。你是说IV转换以后经过仪表放大器么?上面那个对数放大器输入的就是电流信号,如果IV转换以后反而不是很合适了。其实我也在考虑IV转换后用仪表放大器,可就是不知道那个方案好一点。

网友B:
对数放大器不知道失调电流是不是和nA一个级别的,用斩波运放IV变换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放大器不知道失调电流是不是和nA一个级别的,用斩波运放IV变换比较好吧 ...

手册上面写明的输入偏置电流正负5pA,说明输入失调电流为10pA啥,应该没问题。斩波运放没用过,我先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放大器不知道失调电流是不是和nA一个级别的,用斩波运放IV变换比较好吧 ...

能介绍几款斩波运放吗?TI上怎么没有找到

TI上一堆了,找不到?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可以了,
ICL76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可以了,
ICL7650

7650比较老的东西了

网友C:
NA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D:
NA信号还是可以放的。用高精度的试试,或者考虑用斩波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