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降压电源的电路问题咨询

楼主(2014-03-03):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电源模块    是12V转+ - 8V的,用的是TI的芯片TPS54360DDA
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出现有问题,在+8V的输出端的电压是10点几V,而-8那端是零点几V

    这个是手册里面推荐用的

这个是我下载的手册    麻烦知道的同学能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搞错引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引脚了吧

搞错引脚?
你指的是哪一个  麻烦你给我说说
谢谢

网友B:
我还能提醒你注意变压器相位问题,其他只有你自己检查电路和仔细读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