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结构为什么会使能量回流?

楼主:
半桥拓扑结构中,常常提到的能量回流,也就是一些文献中常常说明的"pumping effect".这主要是当后面的低通滤波器的电感选择不当,会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波动。我就在曾经的试验中发现,这个波动量还不小,对我的电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各位大侠帮我具体分析一下,以下面的电路为例:

当下面的开关管T2导通时,电路的电流如左图所示,当T2关闭,上面的开关管T1导通时,由于滤波电感存储的能量多大,因此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促使电流按照右图的方向流动,因此,T1只作为了续流二极管使用,也就是在导通期间,不断的给+B电源充电。
请问,是这样理解么?
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2014-03-03):
“T1只作为了续流二极管使用”这段话往往是正确的

网友:
对了一点
同是也错了一点
按照楼主的意思,那么起不是电流总是从右到左边 ???

问题的根源是无功功率这个东西在作怪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意思,那么起不是电流总是从右到左边 ???

(没有从左边到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意思,那么起不是电流总是从右到左边 ???

(没有从左边到右边)???? ...

是啊,我就是不太明白什么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能否给我讲解一下?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侠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啊?谢谢啦

网友C:
一开始是给+B充电,T1导通时间久了,电流就又反过来了,

楼主:
恩,如果,我的电感足够大,甚至于我的负载时一个纯电感,那就就有可能在导通时间内,一直充电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