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按键&LED&数码管复用问题!求救!

楼主(2014-03-03):
上图;按键 &  LED & 数码管都要能同时工作;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A:
按键时PB0输入

LED与数码管的fg段应该不可能单独控制

网友B:
类似数码管显示的动态扫描,分时间片分别扫按键、LED、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时PB0输入

LED与数码管的fg段应该不可能单独控制

数码管是放在中断里扫描的,

网友A:
这里LED只能与数码管连动

与中断什么没有必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