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USART2_CK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定义?

楼主(2014-03-03):
STM32F103串口USART2_CK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定义?,RX.TX ,CTS RTS什么意思都知道,CK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知道了。是读智能卡时用的时钟信号;我还以为是控制调制解调的信号呢!

网友A:
这类问题, 就是没有好好地看手册.
做技术忌心浮气躁, 养成仔细研读手册的良好习惯很重要

网友B(2014-05-13):
USART,第二个字母,是"synchronous",表示它有一个带时钟的同步工作模式。

网友C:
一起学习。。啦啦,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