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电路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03-03):
大家好,
     请教一个计算问题,电路图如下图右所示。R1=20K,R2=498.05K,R3=2.61K, R1一端输入1.25V直流电压,R2一端输入120V直流电压,现在要计算R1与R2之间VF1测试点的电压,实际测试为0.7V,仿真结果也为0.7V,但本人理论算了好几遍,算的都不是0.7V。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算VF1的电压。先感谢了!!!

网友A:
不难,戴维宁定理先化简电路,之后分压求解,再算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回复。弄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验证出来了,要用诺顿定理。计算方法也发给大家看下吧。如附件所示

网友B:
(120/(498.05+2.61)+1.25/(20+2.61))*2.61~=0.7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498.05+2.61)+1.25/(20+2.61))*2.61~=0.76V

你这样算是不对的,我之前也是按照你这样算的,哈哈~~~

网友C:
120/498.05=(U-1.25)20+U/2.61 初中代数做的 U~=0.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498.05=(U-1.25)20+U/2.61 初中代数做的 U~=0.70

:handshake这种算法是正确的,已验证过。任取几点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498.05=(U-1.25)20+U/2.61 初中代数做的 U~=0.70

结果是正确的。但又一个疑问,你这种算法就是电流方向一定要弄对。为什么不是120/498.05=(1.25-U)20+U/2.61 啊?呵呵

网友D:
直接电路中电流相等就完了,还整那么多。

网友E:
叠加定理即可 计算器大概是0.7

网友F:
喊,我也差不多忘啦。才毕业一年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果是正确的。但又一个疑问,你这种算法就是电流方向一定要弄对。为什么不是120/498.05=(1.25-U)20+U/2. ...

如果U<1.25就是120/498.05=U/2.61-(1.25-U)/20,还是一样!

网友G:
叠加定理的应用
VS1接地时,求R1//R3上的电压值
VS2接地时,求R2//R3上的电压值
两个电压值相加就是VS1,VS2共同作用下的VF1点的电压

网友H:
也可以采用电位法

网友I:
C:\Users\samsung\Desktop\maxima解方程.png节点方程直接就出来了:
(v-1.25)/20+v/2.61+(v-120)/498.05 = 0
用MAXIMA算出来最后结果是:0.697322643935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