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型

楼主(2014-03-0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用gprs,网上搜了一下,有用mc55,sim900,gtm900等,但是mc55和gtm900淘宝上卖得比较少,sim900是SMT座,不容易换下来。所以想问各位有没有推荐的GPRS模块,谢谢!
下图是sim900的实物图,问一下这种smt封装焊上去后容易卸下来吗?

网友A:
建议楼主用3g,原因楼主自己查,呵呵,放一张最廉价的linux系统平台图片

网友B:
用热风枪和其他辅助工具,还是很容易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和其他辅助工具,还是很容易拆下来的

这个引脚是在里面的,容易卸吗?不会弄坏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引脚是在里面的,容易卸吗?不会弄坏器件?

比BGA好拆多了。多练两次,熟练了就好了。第一次拆,也有可能拆坏,尤其是新手。

网友C(2014-09-02):
选好了吗?我给你推荐一个gprs模块。qq:58382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