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反馈电路的请教

楼主(2014-03-03):
大家好,我在维修一台开关电源时,看到厂家的图纸,关于有开关电源反馈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我基础比较差,但对电子比较感兴趣,望不屑赐教,非常感激,谢谢了!

备注:
1。这是开关电源反馈电路的一部分
2。 我测量了一下U4-A,2脚,2脚,3脚是2.65V,1脚是5.3V. U3的11脚电压是1.5V。
3。  U1   IR2110S
       U2   Uc2801
       U3   Ucc2901
       U4   TLC272

问题:

1。U1,U2,U3,U4分别的作用不太了解。
2。U4的两部分运算电路(U4-A,U4-B)都是什么运算电路?公式是什么?我怎么没在书上找到对应的模板,是不是某种电路的变形?

非常感谢!本人基础比较差,但很感兴趣,初学阶段,望说的详细点,再次感谢!

楼主:
这是图纸

网友A(2014-06-13):
U1是驱动器,其Pin12和Pin14连到一起,即让Q2、Q3两个MOS管同时开关。pin7:VB为高端自举电源引脚,自举请看http://www.docin.com/p-367544446.html第四页开始。
U2为PWM控制器
U3锯齿波振荡源,反馈电压和参考电压比较,决定控制信号的占空比。
U4对比较结果进行运算之后再次送入U2,至于U4B只是不用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这U2、U3资料还真不好找,我只能推测功能了,如有不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