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自己实验写的C51,不能通过编译,各位师傅请看

楼主(2014-03-03):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名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段码控制
//此表为8个数码管位选控制, 共阴数码管 1-8个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主函数**********************/
main()
{
   unsigned int  j,i,shi=0,fen=0,miao=0 ;           //变量定义
   unsigned long  shijian[10];                   //变量定义
   while(1)
  {
      for (j=0;j>10;j++)
           {
            j=0;
            miao++;
           }
      if (miao==59)
                   { fen++;miao==0; }
      if (fen==59)
              {shi++;fen==0;}
      if (shi==23)
                   {  if (fen==59)
                 {if (miao==59)
                      {
                                                        miao==0;
                                                        fen==0;
                                                        shi==0;
                                                        }
                                                }
                        }
     unsigned long  shijian[0]=Disp_Tab[miao%10];
     unsigned long  shijian[1]=Disp_Tab[miao%100/10];
     unsigned long  shijian[2]=Disp_Tab[fen%10];
     unsigned long  shijian[3]=Disp_Tab[fen%100/10];
     unsigned long  shijian[4]=Disp_Tab[shi%10];
     unsigned long  shijian[5]=Disp_Tab[shi%100/10];
         for( i=0; i<6; i++)
        {
         P0 = shijian[i];
         P1 = dispbit[i];   //使用查表法进行位选

delay(500);                 //扫描间隔时间          太长会数码管会有闪烁感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这个程序中提示
unsigned long  shijian[3]=Disp_Tab[fen%100/10];
     unsigned long  shijian[4]=Disp_Tab[shi%10];
     unsigned long  shijian[5]=Disp_Tab[shi%100/10];
这三行有错误,实在是找不出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不出错都对不起编译器了

网友B:
哥们,你这水平?大一的?得大大地用功才行呀,你提到的错误,unsigned long  shijian[0]=Disp_Tab[miao%10];
去掉unsigned long  ,逻辑上的错误自己调试。

网友:
慢慢积累
时间长了  就进步

网友C:
要养成习惯 加上int
unsigned long int

定义的时候要加上unsigned long int
赋值的时候就不加上unsigned long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水平?大一的?得大大地用功才行呀,你提到的错误,unsigned long  shijian[0]=Disp_Tab[miao%10 ...

谢谢师傅,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养成习惯 加上int
unsigned long int

谢谢

网友D:
这能退出循环?
for (j=0;j>10;j++)
           {
            j=0;
            miao++;
           }

网友E:
刚学c??慢慢来吧,俺大一也是这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能退出循环?
for (j=0;j>10;j++)
           {

哈哈,问题多着呢,待会时钟跑到25,26小时都有

网友F:
初级水平

网友G:
for (j=0;j>10;j++)
           {
            j=0;
            miao++;
           }
不循环,j=0,  不符合大于10的条件,进不了循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