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悄28335的ADC和DMA

楼主(2014-03-03):
这几天在学习28335的ADC和DMA,在阅读ADC-DMA的官方代码中有以下几行代码感到疑惑,望有了解的朋友给指导下,很是感激……
        DMACH1BurstConfig(3,1,10);//一个burst是3个字,源地址步长是1,目的地址的步长为什么要设置成10??
        DMACH1TransferConfig(9,1,0);//一个transfer有9个burst,源地址步长是1,目的地址步长怎么设置成0了???
        DMACH1WrapConfig(1,0,0,1);//这句完全不懂,返回源地址是1?步长是0??然后目的地址是0?步长却是1??
其实这段程序是把ADC的结果寄存器0-7,在序列器1装换完成后,将数据通过DMA发送到一个维数为40的数组。?
DMA的那几个地址,看了一一遍手册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982-1-1.html
这里有分享  看看代码
然后咨询一下他

网友A:
顺便看看这个资料    理解清楚了记得分享一下  帮助他人  谢谢

网友B(2014-05-10):
楼主这个例子应该是ADC-DMA里面的。那根据楼主这个程序,应该只有3个通道。假设是ADC1,ADC2,ADC3,ADC4。
相应的目标地址是DMA[0]-DMA[30]。
DMACH1BurstConfig(3,1,10);//这里,BURST3个字,表示ADC有四个通道。源地址步长是1,表示源地址指针ADC1完了就是ADC2再完了就是ADC3
//目标地址步长是10,表示ADC1的数据挪到DMA[0],ADC2的数据挪到DMA[10],ADC3的数据挪到DMA[20].
DMACH1TransferConfig(9,0,1);//9,表示了一共采10次。
DMACH1WrapConfig(0,0,0,1);//第一个0,表示一Transfer后,就要进行地址回绕,第二个0,回绕步长不增长。第四个,1,表示目标地址回绕后增加1.即第二轮采采集时,ADC1->DMA[1],ADC2->DMA[11],ADC3->DMA[21]

网友C(2015-07-15):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例子应该是ADC-DMA里面的。那根据楼主这个程序,应该只有3个通道。假设是ADC1,ADC2,ADC3,ADC4。
...

大神

网友D:
合理利用DMA的对开发设计的会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E:
在进行ADC转换的时候采用DMA机制的,对芯片的处理线程来说非常有利的。

网友F(2016-08-31):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例子应该是ADC-DMA里面的。那根据楼主这个程序,应该只有3个通道。假设是ADC1,ADC2,ADC3,ADC4。
...

大神,讲解很详细!

网友G(2017-02-27):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例子应该是ADC-DMA里面的。那根据楼主这个程序,应该只有3个通道。假设是ADC1,ADC2,ADC3,ADC4。
...

很感谢  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对照厂家的代码的分享调试的还是可以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