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dsp55系列和6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4-03-03):
我打算将我的dsp用于导航解算的用途,其中还得用到摄像机做点图像的处理,请问55系列的能够应付得过来吗?
网上好像有5509的开发板卖,请问哪个比较好?
希望老鸟给点建议啊!谢谢啦!

网友A:
只要是用来处理动态图像处理  55x搞定就困难了  必须外扩CPLD或者FPGA了
如果还要采集视频  最好选择6000系列吧   选择有视频接口的  就方便多了

楼主:
就是关于一个关于用一个摄像机做深度分析的,用6000系列比较好,是不是啊?

还有,我最近想先自学一款简单点的,用2812好,还是28335比较好?
还是哪一款比较好?
我听说(55系列的)和(2000系列以及6000系列)在使用方面有很大不同,是不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关于一个关于用一个摄像机做深度分析的,用6000系列比较好,是不是啊?

还有,我最近想先自学一款简单 ...

只要是动态图像  C5000搞不定
2812有些过时了   建议你学习28335吧
区别很大  c2000有丰富的外设  需要你配置各种的寄存器
C5000有了自己的CSL库   用起来就方便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动态图像  C5000搞不定
2812有些过时了   建议你学习28335吧
区别很大  c2000有丰富的外设  需要 ...

比如我要通过图像来测载体的速度,是不是就该要用6系列的才能胜任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通过图像来测载体的速度,是不是就该要用6系列的才能胜任了啊? ...

嗯  用6000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用6000系列吧

嗯嗯,好的!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