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要双向IO应该设成哪种模式?使用DS1302

楼主(2014-03-03):
本人在编写ds1302程序时按网上很多人的做法,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在面包板上调试一切ok,但是换了贴片式的焊到板子上就一直调不出来,结果把io设置为写时推挽输出,读时浮空输入,这下一切都好了。请教这是为什么? 还有要一次性设成双向的改用哪种?我看很多人说 开漏加上拉,为什么?求大神讲解

搞懂了  stm32参考手册 8.18节输出模式配置时有这么一句话。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而加上拉是为了能输出高电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在面包板上调试时,用推挽模式能实现双向io  在师兄那里就不行,按理说也是不行的啊 但是看网上也有很多人莫名其妙用推挽实现了双向io

网友A:
开漏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加上拉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传统51就是这么做的,准双向口

网友C:
PP就可以。和18B20一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就可以。和18B20一样就可以

在我这用推挽可以,但是在师兄那设成推挽怎么都不行,只能切换模式才能出来结果。

网友D:
One-Wire协议 需要单片机真正的开漏IO  不是模拟的开漏IO  上拉一个合适的电阻。
你看下STM32的PDF 换个开漏IO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觉得如果STM32的IO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的话是不是配置IO口要在输入输出之间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如果STM32的IO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的话是不是配置IO口要在输入输出之间来回切换? ...

终于搞懂了  stm32参考手册 8.18节输出模式配置时有这么一句话。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而加上拉是为了能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