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分布式电源供电源系统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03):
在高可靠性要求、高稳定性要求的电子供电系统都会采用分布式供电方式,前级由总线或者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提供主电源,各板卡中单独参与独立的供电方式,这种方式很好的提高了设备系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但由于大型系统中存在较多的隔离电源,所有电源输入并联供电,这就会因为反射纹波的影响、电源启动的影响导致某一电源无**常启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每个独立电源系统上的输入端都应对其进行单独的滤波以及防护电路,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π型滤波、前级加容量较大的电源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A:
分布式供电成本应该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式供电成本应该很高吧?

成本与高可靠性往往是矛盾的,选择分布式电源方案成本相对集中式要高,但它带来的高可靠要求、灵活拓展负载等。

网友B:
支持分布式,集中式供电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分布式,集中式供电坑爹啊

呵呵,看具体需要了

网友C:
一直都是用分布式,感觉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本与高可靠性往往是矛盾的,选择分布式电源方案成本相对集中式要高,但它带来的高可靠要求、灵活拓展负 ...

成本与质量成正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分布式,集中式供电坑爹啊

也不能这么说的,民用设备出于成本考虑都用集中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用分布式,感觉很好

分布式供电系统可靠性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布式供电系统可靠性高

高端工控设备都是采用分布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用分布式,感觉很好

选择对的才是好的

网友F:
分具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