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想问下

楼主(2014-03-03):
有个继电器TX2-5V,然后有2个线圈,2个被控制的信号,是分别控制的,还是一起控制的啊?

网友A:
一起的,
应该是一个线圈
2组 常开 常闭触点

楼主:
哦,那用的时候用一个线圈不就够了吗!

网友B:
通电试下不就知道了,这还要问呀

网友C:
磁保持的吧

网友D:
楼主从哪儿得知该继电器有两个绕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