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内存管理的博文,看后受益匪浅……

楼主(2014-03-03):
被内存管理的概念搞的头大,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内存管理的博文,看后受益匪浅,可能对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有帮助,现摘选C语言部分分享:

伟大的Bill Gates 曾经失言:
  640K ought to be enough for everybody — Bill Gates 1981

  程序员们经常编写内存管理程序,往往提心吊胆。如果不想触雷,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发现所有潜伏的地雷并且排除它们,躲是躲不了的。本文的内容比一般教科书的要深入得多,读者需细心阅读,做到真正地通晓内存管理。

内存分配方式

  内存分配方式有三种:

  (1)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例如全局变量,static变量。

  (2)在栈上创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3) 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由我们决定,使用非常灵活,但问题也最多。

常见的内存错误及其对策

  发生内存错误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编译器不能自动发现这些错误,通常是在程序运行时才能捕捉到。而这些错误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时隐时现,增加了改错的难度。有时用户怒气冲冲地把你找来,程序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你一走,错误又发作了。 常见的内存错误及其对策如下:

  * 内存分配未成功,却使用了它。

  编程新手常犯这种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内存分配会不成功。常用解决办法是,在使用内存之前检查指针是否为NULL。如果指针p是函数的参数,那么在函数的入口处用assert(p!=NULL)进行

  检查。如果是用malloc或new来申请内存,应该用if(p==NULL) 或if(p!=NULL)进行防错处理。

  * 内存分配虽然成功,但是尚未初始化就引用它。

  犯这种错误主要有两个起因:一是没有初始化的观念;二是误以为内存的缺省初值全为零,导致引用初值错误(例如数组)。内存的缺省初值究竟是什么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尽管有些时候为零值,我们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所以无论用何种方式创建数组,都别忘了赋初值,即便是赋零值也不可省略,不要嫌麻烦。

  * 内存分配成功并且已经初始化,但操作越过了内存的边界。

  例如在使用数组时经常发生下标“多1”或者“少1”的操作。特别是在for循环语句中,循环次数很容易搞错,导致数组操作越界。

  * 忘记了释放内存,造成内存泄露。

  含有这种错误的函数每被调用一次就丢失一块内存。刚开始时系统的内存充足,你看不到错误。终有一次程序突然死掉,系统出现提示:内存耗尽。

  动态内存的申请与释放必须配对,程序中malloc与free的使用次数一定要相同,否则肯定有错误(new/delete同理)。

  * 释放了内存却继续使用它。

  有三种情况:

  (1)程序中的对象调用关系过于复杂,实在难以搞清楚某个对象究竟是否已经释放了内存,此时应该重新设计数据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对象管理的混乱局面。

  (2)函数的return语句写错了,注意不要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或者“引用”,因为该内存在函数体结束时被自动销毁。

  (3)使用free或delete释放了内存后,没有将指针设置为NULL。导致产生“野指针”。

  【规则1】用malloc或new申请内存之后,应该立即检查指针值是否为NULL。防止使用指针值为NULL的内存。

  【规则2】不要忘记为数组和动态内存赋初值。防止将未被初始化的内存作为右值使用。

  【规则3】避免数组或指针的下标越界,特别要当心发生“多1”或者“少1”操作。

  【规则4】动态内存的申请与释放必须配对,防止内存泄漏。

  【规则5】用free或delete释放了内存之后,立即将指针设置为NULL,防止产生“野指针”。

指针与数组的对比

  C /C程序中,指针和数组在不少地方可以相互替换着用,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两者是等价的。

  数组要么在静态存储区被创建(如全局数组),要么在栈上被创建。数组名对应着(而不是指向)一块内存,其地址与容量在生命期内保持不变,只有数组的内容可以改变。

  指针可以随时指向任意类型的内存块,它的特征是“可变”,所以我们常用指针来操作动态内存。指针远比数组灵活,但也更危险。

  下面以字符串为例比较指针与数组的特性。

  3.1 修改内容

  示例3-1中,字符数组a的容量是6个字符,其内容为hello。a的内容可以改变,如a[0]= ‘X’。指针p指向常量字符串“world”(位于静态存储区,内容为world),常量字符串的内容是不可以被修改的。从语法上看,编译器并不觉得语句 p[0]= ‘X’有什么不妥,但是该语句企图修改常量字符串的内容而导致运行错误。
1.char a[] = “hello”;

2.a[0] = ‘X’;

3.cout << a << endl;

4.char *p = “world”; // 注意p指向常量字符串

5.p[0] = ‘X’; // 编译器不能发现该错误

6.cout << p << endl;

示例3.1 修改数组和指针的内容

  3.2 内容复制与比较

  不能对数组名进行直接复制与比较。示例7-3-2中,若想把数组a的内容复制给数组b,不能用语句 b = a ,否则将产生编译错误。应该用标准库函数strcpy进行复制。同理,比较b和a的内容是否相同,不能用if(b==a) 来判断,应该用标准库函数strcmp进行比较。

  语句p = a 并不能把a的内容复制指针p,而是把a的地址赋给了p。要想复制a的内容,可以先用库函数malloc为p申请一块容量为strlen(a) 1个字符的内存,再用strcpy进行字符串复制。同理,语句if(p==a) 比较的不是内容而是地址,应该用库函数strcmp来比较。
1.// 数组…

2.char a[] = "hello";

3.char b[10];

4.strcpy(b, a); // 不能用 b = a;

5.if(strcmp(b, a) == 0) // 不能用 if (b == a)

6.…

7.// 指针…

8.int len = strlen(a);

9.char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len 1));

10.strcpy(p,a); // 不要用 p = a;

11.if(strcmp(p, a) == 0) // 不要用 if (p == a)

12.…

示例3.2 数组和指针的内容复制与比较

  3.3 计算内存容量

  用运算符sizeof可以计算出数组的容量(字节数)。示例7-3-3(a)中,sizeof(a)的值是12(注意别忘了’’)。指针p指向a,但是 sizeof(p)的值却是4。这是因为sizeof(p)得到的是一个指针变量的字节数,相当于sizeof(char*),而不是p所指的内存容量。 C /C语言没有办法知道指针所指的内存容量,除非在申请内存时记住它。

  注意当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时,该数组自动退化为同类型的指针。示例7-3-3(b)中,不论数组a的容量是多少,sizeof(a)始终等于sizeof(char *)。
1.char a[] = "hello world";

2.char *p = a;

3.cout<< sizeof(a) << endl; // 12字节

4.cout<< sizeof(p) << endl; // 4字节

示例3.3(a) 计算数组和指针的内存容量
1.void Func(char a[100])

2.{

3. cout<< sizeof(a) << endl; // 4字节而不是100字节

4.}

示例3.3(b) 数组退化为指针

指针参数是如何传递内存的?

  如果函数的参数是一个指针,不要指望用该指针去申请动态内存。示例7-4-1中,Test函数的语句GetMemory(str, 200)并没有使str获得期望的内存,str依旧是NULL,为什么?
1.void GetMemory(char *p, int num)

2.{

3.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num);

4.}

5.void Test(void)

6.{

7. char *str = NULL;

8. GetMemory(str, 100); // str 仍然为 NULL

9. strcpy(str, "hello"); // 运行错误

10.}

示例4.1 试图用指针参数申请动态内存

  毛病出在函数GetMemory中。编译器总是要为函数的每个参数制作临时副本,指针参数p的副本是 _p,编译器使 _p = p。如果函数体内的程序修改了_p的内容,就导致参数p的内容作相应的修改。这就是指针可以用作输出参数的原因。在本例中,_p申请了新的内存,只是把 _p所指的内存地址改变了,但是p丝毫未变。所以函数GetMemory并不能输出任何东西。事实上,每执行一次GetMemory就会泄露一块内存,因为没有用free释放内存。

  如果非得要用指针参数去申请内存,那么应该改用“指向指针的指针”,见示例4.2。
1.void GetMemory2(char **p, int num)

2.{

3.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num);

4.}

5.void Test2(void)

6.{

7. char *str = NULL;

8. GetMemory2(&str, 100); // 注意参数是 &str,而不是str

9. strcpy(str, "hello");

10. cout<< str << endl;

11. free(str);

12.}

示例4.2用指向指针的指针申请动态内存

  由于“指向指针的指针”这个概念不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用函数返回值来传递动态内存。这种方法更加简单,见示例4.3。
1.char *GetMemory3(int num)

2.{

3. char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num);

4. return p;

5.}

6.void Test3(void)

7.{

8. char *str = NULL;

9. str = GetMemory3(100);

10. strcpy(str, "hello");

11. cout<< str << endl;

12. free(str);

13.}

示例4.3 用函数返回值来传递动态内存

  用函数返回值来传递动态内存这种方法虽然好用,但是常常有人把return语句用错了。这里强调不要用return语句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因为该内存在函数结束时自动消亡,见示例4.4。
1.char *GetString(void)

2.{

3. char p[] = "hello world";

4. return p; // 编译器将提出警告

5.}

6.void Test4(void)

7.{

8. char *str = NULL;

9. str = GetString(); // str 的内容是垃圾

10. cout<< str << endl;

11.}

示例4.4 return语句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

  用调试器逐步跟踪Test4,发现执行str = GetString语句后str不再是NULL指针,但是str的内容不是“hello world”而是垃圾。
如果把示例4.4改写成示例4.5,会怎么样?
1.char *GetString2(void)

2.{

3. char *p = "hello world";

4. return p;

5.}

6.void Test5(void)

7.{

8. char *str = NULL;

9. str = GetString2();

10. cout<< str << endl;

11.}

示例4.5 return语句返回常量字符串

  函数Test5运行虽然不会出错,但是函数GetString2的设计概念却是错误的。因为GetString2内的“hello world”是常量字符串,位于静态存储区,它在程序生命期内恒定不变。无论什么时候调用GetString2,它返回的始终是同一个“只读”的内存块。

杜绝“野指针”

  “野指针”不是NULL指针,是指向“垃圾”内存的指针。人们一般不会错用NULL指针,因为用if语句很容易判断。但是“野指针”是很危险的,if语句对它不起作用。 “野指针”的成因主要有两种:

  (1)指针变量没有被初始化。任何指针变量刚被创建时不会自动成为NULL指针,它的缺省值是随机的,它会乱指一气。所以,指针变量在创建的同时应当被初始化,要么将指针设置为NULL,要么让它指向合法的内存。例如
1.char *p = NULL;

2.char *str = (char *) malloc(100);

(2)指针p被free或者delete之后,没有置为NULL,让人误以为p是个合法的指针。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这种情况让人防不胜防,示例程序如下:
1.class A

2.{

3. public:

4.  void Func(void){ cout << “Func of class A” << endl; }

5.};

6.void Test(void)

7.{

8. A *p;

9. {

10.  A a;

11.  p = &a; // 注意 a 的生命期

12. }

13. p->Func(); // p是“野指针”

14.}

函数Test在执行语句p->Func()时,对象a已经消失,而p是指向a的,所以p就成了“野指针”。但奇怪的是我运行这个程序时居然没有出错,这可能与编译器有关。

内存耗尽怎么办?

  如果在申请动态内存时找不到足够大的内存块,malloc和new将返回NULL指针,宣告内存申请失败。通常有三种方式处理“内存耗尽”问题。

  (1)判断指针是否为NULL,如果是则马上用return语句终止本函数。例如:
1.void Func(void)

2.{

3. A *a = new A;

4. if(a == NULL)

5. {

6.  return;

7. }

8. …

9.}

(2)判断指针是否为NULL,如果是则马上用exit(1)终止整个程序的运行。例如:
1.void Func(void)

2.{

3. A *a = new A;

4. if(a == NULL)

5. {

6.  cout << “Memory Exhausted” << endl;

7.  exit(1);

8. }

9. …

10.}

(3)为new和malloc设置异常处理函数。例如Visual C 可以用_set_new_hander函数为new设置用户自己定义的异常处理函数,也可以让malloc享用与new相同的异常处理函数。详细内容请参考C 使用手册。

  上述(1)(2)方式使用最普遍。如果一个函数内有多处需要申请动态内存,那么方式(1)就显得力不从心(释放内存很麻烦),应该用方式(2)来处理。

  很多人不忍心用exit(1),问:“不编写出错处理程序,让操作系统自己解决行不行?”

  不行。如果发生“内存耗尽”这样的事情,一般说来应用程序已经无药可救。如果不用exit(1) 把坏程序杀死,它可能会害死操作系统。道理如同:如果不把歹徒击毙,歹徒在老死之前会犯下更多的罪。

  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要告诉大家。对于32位以上的应用程序而言,无论怎样使用malloc与new,几乎不可能导致“内存耗尽”。我在Windows 98下用Visual C 编写了测试程序,见示例7。这个程序会无休止地运行下去,根本不会终止。因为32位操作系统支持“虚存”,内存用完了,自动用硬盘空间顶替。我只听到硬盘嘎吱嘎吱地响,Window 98已经累得对键盘、鼠标毫无反应。

  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对于32位以上的应用程序,“内存耗尽”错误处理程序毫无用处。这下可把Unix和Windows程序员们乐坏了:反正错误处理程序不起作用,我就不写了,省了很多麻烦。

  我不想误导读者,必须强调:不加错误处理将导致程序的质量很差,千万不可因小失大。
1.void main(void)

2.{

3. float *p = NULL;

4. while(TRUE)

5. {

6.  p = new float[1000000];

7.  cout << “eat memory” << endl;

8.  if(p==NULL)

9.   exit(1);

10. }

11.}

示例7试图耗尽操作系统的内存

malloc/free 的使用要点

  函数malloc的原型如下:
1.void * malloc(size_t size);

用malloc申请一块长度为length的整数类型的内存,程序如下:
1.int *p = (int *) malloc(sizeof(int) * length);

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要素上:“类型转换”和“sizeof”。

  * malloc返回值的类型是void *,所以在调用malloc时要显式地进行类型转换,将void * 转换成所需要的指针类型。

  * malloc函数本身并不识别要申请的内存是什么类型,它只关心内存的总字节数。我们通常记不住int, float等数据类型的变量的确切字节数。例如int变量在16位系统下是2个字节,在32位下是4个字节;而float变量在16位系统下是4个字节,在32位下也是4个字节。最好用以下程序作一次测试:
1.cout << sizeof(char) << endl;

2.cout << sizeof(int) << endl;

3.cout << sizeof(unsigned int) << endl;

4.cout << sizeof(long) << endl;

5.cout << sizeof(unsigned long) << endl;

6.cout << sizeof(float) << endl;

7.cout << sizeof(double) << endl;

8.cout << sizeof(void *) << endl;

在malloc的“()”中使用sizeof运算符是良好的风格,但要当心有时我们会昏了头,写出 p = malloc(sizeof(p))这样的程序来。

  * 函数free的原型如下:
1.void free( void * memblock );

为什么free 函数不象malloc函数那样复杂呢?这是因为指针p的类型以及它所指的内存的容量事先都是知道的,语句free(p)能正确地释放内存。如果p是 NULL指针,那么free对p无论操作多少次都不会出问题。如果p不是NULL指针,那么free对p连续操作两次就会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一些心得体会

  我认识不少技术不错的C /C++程序员,很少有人能拍拍胸脯说通晓指针与内存管理(包括我自己)。我最初学习C语言时特别怕指针,导致我开发第一个应用软件(约1万行C代码)时没有使用一个指针,全用数组来顶替指针,实在蠢笨得过分。躲避指针不是办法,后来我改写了这个软件,代码量缩小到原先的一半。

  我的经验教训是:

  (1)越是怕指针,就越要使用指针。不会正确使用指针,肯定算不上是合格的程序员。

  (2)必须养成“使用调试器逐步跟踪程序”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B:
嗯,都是一些基本的关于C语言的内容,汇总到一起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