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单片机PWM信号的电压值,请问采样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4-03-03):
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将输出PWM信号提至12V,需要采集PWM信号的电压值,请问采集PWM电压的采样电路怎么设计?PWM的电压值会随着接入电路的不同,变为9V,6V,需要实时采集电压值的变化,采集后分压接入AD。我用multisim仿了一个,用函数发生器作为输入12V的PWM输入信号,大家看看可不可以。万用表测出的结果基本正确

闭合一个开关

两个开关都闭合

网友A:
一般电路中不用电感,既然用了运放,那就做个低通,或者带通的滤波器,这样的滤波器网上很多,找一下,有很多的典型电路,按照典型电路设计就好,思路没有问题

楼主:
PWM是个正负脉冲信号,不用电感的话采集的值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路中不用电感,既然用了运放,那就做个低通,或者带通的滤波器,这样的滤波器网上很多,找一下,有很 ...

PWM是个正负脉冲信号,不用电感的话采集的值稳定吗?

网友A:
PWM是什么信号无所谓,电平的转换,需要运放来处理,和单片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需要你在前端做一个加法器,将有正负的电平给上移到0v以上,剩下的处理就好办了,至于电感和电阻的应用,用运放来做低通就是为了不用电感,你找找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是什么信号无所谓,电平的转换,需要运放来处理,和单片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需要你在前端做一个加法器 ...

你好,按上面所说的,我把电感去掉后,又仿了一遍,结果开始还稳定,但是停了几十秒后,数字急剧变化,变成下面的了,完全不准确了。

网友A:
你的运放用得不对,直流工作点不明白你是怎么设置的,还有不建议你用电感目的是因为这么大的电感不是很便宜,况且真的没有必要电感的,你找找经典的滤波器电路,再次强调你的运放直流工作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用得不对,直流工作点不明白你是怎么设置的,还有不建议你用电感目的是因为这么大的电感不是很便宜 ...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你说我那个运放的直流工作点设置不正确,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只是个初学者,照着别人的电路图做出来的,不太懂啊,还有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PWM采集电压的电路,只需一个简单的滤波电路就可以了,经过分压接AD,不需要太复杂的吗?

网友A:
直流工作点,说的抽象一些,直接点就是,运放的电压是12v和gnd,而你过来的信号是交流的,有信号低于gnd,你叫运放怎么给你工作,这个就是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建议看看书,这个不是三两句话讲明白的

网友B(2014-04-25):
根本就没有波形。。。。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C(2020-07-29):
直流工作点 也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