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信号如何分成两路?

楼主(2014-03-03):
一个输入信号A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输入到滤波电路,然后给比较器。但是现在要加一个差分放大电路也要用到信号A,如果直接从A引出来接到放大电路中,会影响原来的分压电路吧,可是有什么办法把一路信号A分成两路呢?两个电路要互不影响,加两个电压跟随器吗?

网友A:
加2个跟随器吧

网友B:
如果输入阻抗够,可以直接并联,否则加一级缓冲跟随器。

网友C:
如chunyang所说,如果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高,高出前面分压电阻几十倍甚至一百倍以上,就可以直接并联,
否则就要在差分放大电路前级增加一路跟随器。

网友D(2014-09-01):
一般要在差分前增加一个跟随器,滤波前应该可以不加。

网友E:
射极跟随器

网友C:
要看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如果很高,大出分压电路阻抗几个数量级,那就直接并,否则老老实实加射随器缓冲隔离,另外楼主的分压电路直接接到滤波器我认为不妥,最好中间也要加射随器,原因一样。

网友F:
那要看你对信号的精度要求了,如果要求高,每路加一个射随,如果不高,可以对一路加一路不加,当然也可以两路都不加,这主要取决于你对信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