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5等DSP 的EMIF总线连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4-03-03):
在做6455的电路设计,需要通过EMIF总线连接FLASH和FPGA。

不明确问题是:

看到很多TI开发板的DSP的EMIF总线会连接匹配电阻后再连接到其他设备。

请问,连接电阻是不是必须的。这个电阻主要是什么作用。如果不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谢谢大家。

网友A:
还是连上吧  我做的  外扩flash可以不连接
但是FPGA建议连接上  一般是33欧的匹配电阻
连线较长等一般都加上   不接有时候会太高DSP这段电压

网友B:
主要是用来匹配的电阻   常见是3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