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哥哥帮帮忙,avlon总线从接口设计,4X4键盘显示

楼主(2014-03-03):
用VHDL语言,做出一个就行,小女子不想重修呜呜呜

网友A:
做ip核么  这个还真没有设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ip核么  这个还真没有设计过

4x4键盘会做吗?vhdl语言

网友B:
基于VHDL的4X4键盘扫描程序

基本原理很简单,把键盘的列扫描信号作为程序输出信号,再次基础上再进行行信号行扫描确定是哪一个按键,再对应用case-when语句设定7段数码管显示出按键的信息,如按“1”键气短数码管显示“1”,按“A”键显示“A”。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d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lie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hang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l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outs                    :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END dd;

ARCHITECTURE arch OF dd IS
SIGNAL scan_key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iv_cnt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SIGNAL key_code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yp_tmp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1);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ASE div_cnt(2 downto 1) IS
WHEN "00"=> scan_key<="1110";
WHEN "01"=> scan_key<="1101";
WHEN "10"=> scan_key<="1011";
WHEN "11"=> scan_key<="0111";
scan_key<=li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process(scan_key)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ase scan_key IS
            WHEN "1110" =>
                     CASE hang IS
                        WHEN "1110" =>
                                 key_code  <= "0000";
                        WHEN "1101" =>
                                 key_code  <= "0001";
                        WHEN "1011" =>
                                 key_code  <= "0010";
                        WHEN "0111" =>
                                 key_code  <= "0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1101" =>
                     CASE column IS
                        WHEN "1110" =>
                                 key_code  <= "0100";
                        WHEN "1101" =>
                                 key_code  <= "0101";
                        WHEN "1011" =>
                                 key_code  <= "0110";
                        WHEN "0111" =>
                                 key_code  <= "01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1011" =>
                     CASE column IS
                        WHEN "1110" =>
                                 key_code  <= "1000";
                        WHEN "1101" =>
                                 key_code  <= "1001";
                        WHEN "1011" =>
                                 key_code  <= "1010";
                        WHEN "0111" =>
                                 key_code  <= "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0111" =>
                     CASE column IS
                        WHEN "1110" =>
                                 key_code  <= "1100";
                        WHEN "1101" =>
                                 key_code  <= "1101";
                        WHEN "1011" =>
                                 key_code  <= "1110";
                        WHEN "0111" =>
                                 key_code  <= "11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WHEN OTHERS  =>
                     key_code  <= "1111";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key_code)
begin
case scan_code is
when"0000"=>outl<="11111100";
when"0001"=>outl<="01100000";
when"0010"=>outl<="11011010";
when"0011"=>outl<="11110010";
when"0100"=>outl<="11100110";--"11110010";
when"0101"=>outl<="10110110";
when"0110"=>outl<="10111110";--6
when"0111"=>outl<="11100000";
when"1000"=>outl<="11111110";
when"1001"=>outl<="11110110";
when"1010"=>outl<="11101110";
when"1011"=>outl<="00111100";
when"1100"=>outl<="10011100";
when"1101"=>outl<="01111100";
when"1110"=>outl<="10011110";
when"1111"=>outl<="10001110";
end case;
end proc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4x4键盘会做吗?vhdl语言

下面给的就很详细的。

网友A:
楼上的算法就不错,就跟C语言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