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接口

楼主(2014-03-03):
现在主流FPGA似乎都带有FMC接口,以方便外接AD/DA模块,视频处理模块等,想问一下这个接口的管脚设计全部都是FPGA的I/O口么?
与其进行连接的AD/DA板卡同样带有FMC接口,那么只要能插上,然后进行管脚分配就可以用是么?
截图转接口不是FMC
左边是500Msps采样率的AD评估板,右边是ADI给出的配套FPGA解决方案,我只采购AD卡,不知道能否和现在市面流行的FPGA开发板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查了一下资料好像不都是FPGA的T/O管脚啊

网友B:
你说的FMC是那种接插件?现在主流的AD/DA和FPGA通信都已经慢慢的转成JESD204B这种高速串行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FMC是那种接插件?现在主流的AD/DA和FPGA通信都已经慢慢的转成JESD204B这种高速串行口了 ...

截图里面的ADC是AD9484,如果我只采购AD卡,不买图中的FPGA,而是买市场上流行的FPGA,是否能够完成AD转换功能?AD和FPGA如何连接?

网友C:
这种接插件很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图里面的ADC是AD9484,如果我只采购AD卡,不买图中的FPGA,而是买市场上流行的FPGA,是否能够完成AD转 ...

看不太清你发的图片,应该是V4的FPGA吧,建议你先差一下这个板子和AD9484的资料,这应该是Analog出的那种开发板之类的,肯定有资料,如果查不到可以去Xilinx官网查一下关于V4在AD/DA方面的用法,肯定又应用文档。其实FPGA是很灵活的,我觉着还是要根据你用的AD/DA芯片去选择通信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清你发的图片,应该是V4的FPGA吧,建议你先差一下这个板子和AD9484的资料,这应该是Analog出的那种 ...

嗯 谢谢您这么详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插件很贵的

谢版主大大

网友D:
呵呵,看似是ERNI的FMC接头,应该不止500M,一般速度都会更高
我们经常用,不过用法感觉是你没搞懂。
视频的处理看你是高清还是标清的。
高清的拿1080P为例,RGB传输的话,数据速率是1920X1080X3X8X60你可以算下速率是多高。
广电上用的会更高,一般都是8bit,就拿最低的12bit的,那么这个速率又是多高呢?

网友E(2017-08-01):
就是下图中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下图中这样的。

搞出来了

网友E:
是的,现在正在玩一些深度学习方面的东西。把PCIE和RapidIO之类 都做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现在正在玩一些深度学习方面的东西。把PCIE和RapidIO之类 都做好了。

厉害。 支持

网友G(2017-09-14):
引用 网友E:
是的,现在正在玩一些深度学习方面的东西。把PCIE和RapidIO之类 都做好了。

最近在用FPGA做高速信号发生器的设计,正弦波的频率要求达到1GHz,任意波信号频率达到120MHz左右,对于FPGA的选型以及DA的选型方面有没有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