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下机器人的外壳密封问题~谢谢

楼主(2014-03-03):
最近在做一个水下机器人的课题,但是关于水下密封这方面没什么新奇的办法,我想过用法兰盘,中间加上密封垫圈的办法,但是我听说有一种磁耦合的电机密封办法,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磁耦合的办法可以应用在水下航行器外壳的密封吗?我做的具体是一个类潜艇的大约1米长,直径30~40CM的水下航行器,外接机械臂的装置。

网友A:
磁流体密封, 新东西, 没有怎么关注过, 特意查了一下. 感觉在楼主的应用中不大合适.
http://cn.rigaku-mechatronics.com/technology/
欢迎了解朋友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流体密封, 新东西, 没有怎么关注过, 特意查了一下. 感觉在楼主的应用中不大合适.
http://cn.rigaku-mecha ...

嗯,我的主要是水下航行器外壳的密封,要保证不会有水浸入到舱体内,以确保里面的所有元器件的正常工作, 谢谢啦

网友B(2014-04-08):
请问你的控制是用什么?

网友C:
应该使用磁力驱动器,电机在内部转动,通过磁力耦合器驱动外壳外部的叶片,这个在工业领域有成熟的应用。

网友D:
没有接触过。石油钻井的设备同样需要密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