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是否过孔一定要多?

楼主(2014-03-03):
        刚进一家公司不久,看到里面很多板子都会打很多过孔,我Layout时间不是太久,而且也没受过EMI&EMC方面的培训,一般都是从网上或书上看的。
这里很多板子都会那样,在一些地方,喜欢矩阵型的打过孔,就像第一张图那样。我的疑问是:在同一个地方打那么多过孔,有很好的用处吗?
        我的想法是,过孔应该是均匀的打,而且一个地方没必要放那么多,就像水管一样,其实一根粗的或2根细点的已经够流过那么多水了,为什么一定要多加7、8根水管呢?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只是因为在这里的产品也都是没有去过安规的,如果都是过了安规的,我就不会有疑问。因为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一味的认为,只有验证才能证明是否合理有效!
       希望大神们说明下!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一根粗的水管已经够了呢?也许要好几根粗的呢?

网友B:
圖片上的板子應該是畫板人員習慣而已吧

网友C:
顶楼上“哥画的板里面全是寂寞”:)

网友D:
图片中的过孔都是顶层和底层GND的连接,就是EMC&EMI

网友E:
应该是个人习惯吧。

分散些,比较好些。

网友F:
有的时候是为了铺地方便,将顶层地和底层地连起来,经常地铺不上的时候在空隙处多打些过孔可以过去,再就是考虑到大功率器件的散热,在散热片下多打几排孔,很多都习惯性的打成矩阵状,也有的时候是个人的习惯,考虑到板子的美观问题

网友G:
过孔的铜是很薄的 多点可以减小阻抗 一定程度上貌似可以减小地上的纹波

网友H:
比如电源,在换层或者打到电源平面需要多个过孔,这样减小了阻抗。
如果在Top和Bottom层覆铜GND网络,那么板内均匀的打孔,板边密度大一点,充分的GND连接并且过孔不要阻焊时,防静电是很有用的。这种方式我做项目的时候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如电源,在换层或者打到电源平面需要多个过孔,这样减小了阻抗。
如果在Top和Bottom层覆铜GND网络,那么 ...

非常感谢,听到你说的东西是验证过的.其实我也是想听到别人说的东西是自己验证过,而不是只是理论!

网友I:
多打孔,是为了降低阻抗

网友J(2014-04-17):
减小阻抗,有些板也兼有增加散热功能,比如大量MOS管使用的场合.

网友K:
半孔板:加收50 元(多层板100 元),即板边上的孔需要做出孔内有铜的效果的工艺。
7)小批量的定义:同时满足80 片以上与1 个平方以上都认为是小批量(板费+测试费)
8)小批量板费价格最低300 元/平方米起(其他表面工艺处理,无铅每平米加20元,OSP每平米加
20元,镀金每平米加50 元,沉金每平米加100 元。注:不到5 平米需加工程费)
以上是我司基本的价格核算标准,针对60CM 以上超长板及大批量板或特殊制板要求加工难度大的
pcb 板(如槽孔,联板个数,钻孔数较多等)以我司审核后的价格为准!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L:
不一定,高速板过孔会有寄生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