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放大器具有带缓冲的REF输入,请问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2014-03-03):
有个放大器具有带缓冲的REF输入,请问这个有什么用?据说可以用于高精度产品,可以处理双极性信号。能解释下原理吗?那放大器的这个REF输入端我该接什么信号进去?

网友A:
一般来说典型的方法就是接地,你也可以接一个其他电压进去,然后你可以计算看输出,那个端口调节好了可以减少失调电压的。另外你最好上个图。这样可能说起来你更明白。

网友B(2014-05-10):
REF可以做零点偏置

比如你的交流波形是5Vpp

那么就会在0V上以±2.5V的幅度进行摆动

这时你可以再ref脚上接一个2.5V直流,这时放大器输出就是0~5V,以2.5V为零点

如果将ref接地,则输出就是+2.5V~-2.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