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选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4-03-03):
要求低功耗,我们供电时纽扣电池3.3V,本来想用PIC的LF系列,现在无所谓了,PIC,51,MSP430都行,只要满足供电需求,其次至少11个I/O口,3个AD,带内部基准电压,或者带个串口也行
  我主要是用来做检测角度传感器的信号,暂时打算用输出模拟量角度传感器来做,如果精度不符合要求,可以换成其他数字型的,数字型有相应的SPI 或I2C协议,所以最好有个串口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找性价比高的还是从51的单片机选吧,台系的或者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性价比高的还是从51的单片机选吧,台系的或者国产的

斑竹能否推荐一款

网友B:
CSU8RP3116  12个I/O口,5路12位AD,内部1.4V、2.0V、3.0V、4.0V、VDD、外部输入六种参考电压选择,带数字比较器
CSU8RF3112  3421  等等 很多都满足

网友C:
MC96F8208SD   20SOP

网友D:
角度传感器?是不是加速度传感器?做倾角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唐32位M0单片机,NANO 100适合

应用的很简单,有成本方面的考虑,所以这款暂时不考虑,谢谢哈!只要满足应用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度传感器?是不是加速度传感器?做倾角模块?

对的,推荐一下

网友F:
MA86E508或者MA82G5B32

网友G:
HT66F016L/HT66F017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推荐一下

我做倾角没有遇到过这种低功耗的要求。我了解的ST的单片机性价比较高,可以去看看他们的8L系列,我没用过,不知道功耗多少。

网友H:
我的1802  应该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性价比高的还是从51的单片机选吧,台系的或者国产的

斑竹,想请教一个问题,当一个物体以重力轴方向旋转时(就好像东北二人转里面那种用手指顶着手帕转的那种方式 希望我能描述的清楚)重力加速度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X,Y方向不是都没有分量嘛一直垂直,在Z轴也不会改变,因为一直平行!!这样我是不是就没法计算相对于初始位置的旋转角度了,那三轴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想测旋转角度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我只想测旋转的角度的话,是不是用陀螺仪更好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委托给我做的,我只能在确定了之后才能说服人家换方案! 烦请斑竹抽空指点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690606-1-1.html  要不然你参考一下STC15W408AS这个系列,链接资料的第8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690606-1-1.html  要不然你参考一下STC15W408AS这个系列,链接资料的第83页 ...

恩 我们就选择了STC15系列的  今天申请的样片已经到了

楼主:
想请教一个问题,当一个物体以重力轴方向旋转时(就好像东北二人转里面那种用手指顶着手帕转的那种方式 希望我能描述的清楚)重力加速度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X,Y方向不是都没有分量嘛一直垂直,在Z轴也不会改变,因为一直平行!!这样我是不是就没法计算相对于初始位置的旋转角度了,那三轴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想测旋转角度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我只想测旋转的角度的话,是不是用陀螺仪更好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委托给我做的,我只能在确定了之后才能说服人家换方案! 烦请大伙抽空指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 我们就选择了STC15系列的  今天申请的样片已经到了

够速度

网友J(2014-04-18):
松翰的什么都 有就是没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