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定时器定时和输入捕获的问题

楼主:
我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是一个定时器(TIM3)定时,另一个定时器(TIM2)用输入捕获在第一个定时器的定时周期内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
部分代码如下: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1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20000为2s
  //TIM2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2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初始化定时器52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

//定时器3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LED1=!LED1;
  TIM2->CCER&=0<<0;   //捕获禁止
  TIM_Cmd(TIM2,DISABLE );  //关闭定时器2
  TIM_Cmd(TIM3,DISABLE );  //关闭定时器3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清除中断标志位
  pulsecount++;                            //进入中断的次数
}
}
定时器3定时,定时器2输入捕获。软件仿真,可以实现定时时间内的输入捕获功能。LED1灭3秒,然后点亮,指示进入了TIM3中断。
但代码下到硬件上,却是刚上电,LED就亮,而没有等3s。
然后我用JLink单步调试,发现TIM3初始化后,TIM3的CEN位被置1,TIM3使能。
接着进入TIM2初始化函数,在执行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后,TIM3的CEN位被清零了!LED1电平翻转。说明TIM2还没初始化完TIM3就进入中断了?我TIM3足足定时了3秒啊!!!
求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2014-03-05):
函数库的 不要

网友B(2016-01-20):
对于STM32输入捕获,能够捕获的最大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C(2016-05-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6-11-08):
引用 网友B:
对于STM32输入捕获,能够捕获的最大频率有要求吗?

直接调用函数库方便啊,虽然程序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