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找寻工作温度为-55至125度的单片机

楼主(2014-03-03):
(无正文)

网友A:
零下55度为军品级、宇航级,国外器件,一般禁用,你只能选择国产器件,可以看看,国微电子,华微电子,中点24所,不过价格可能要比你想象的高几十倍。

网友B:
难找啊。什么环境有那么高的要求啊?觉得楼主应该反思,能否用其他方法控制局部环境温度

网友C:
除了单片机,板子上的很多器件都经不起这温度吧

网友D:
这个温度范围好像是18B20的检测温度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下55度为军品级、宇航级,国外器件,一般禁用,你只能选择国产器件,可以看看,国微电子,华微电子,中点 ...

额,中国自己有产芯片的能力?
怎么市场上没见过?比如单片机,ARM,CPLD,FPGA等等?
再比如大电流的IGBT,可控硅等等?
市场上90%以上的电子元件都是国外的?
国产的用过就一些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电感。
那么很疑惑我国航天,军工的哪些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都是国产的??

网友F:
55度,你想要做什么了。这个情况下什么元件都是一种考验呀,什么项目可以说下吗

网友G:
看看PIC,PIC能提供的MCU最高能到150度,但项目需要特别申请,涉及到军工的项目估计不批。

PIC能在-40、0、70、85、105、125、150度范围内可提供各种各样的MCU产品,你可以到MICROCHIP的官方网站去看看。

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在这个网页的temp range那一个选项框中选择适合你需要的相应温度等级,然后会自动给出符号你要求的芯片型号。

网友H:
考虑下外部加热处理吧....

网友I:
772所的51系列

网友A:
据我所知,FPGA,国内有好几个单位在做,但是价格是国外的几十倍,性能换凑合,如果你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用用,我上面提到的有两家可以做,你可以问问。

网友J(点评):
国产的FPGA很便宜 只是你不一定敢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额,中国自己有产芯片的能力?
怎么市场上没见过?比如单片机,ARM,CPLD,FPGA等等?
再比如大电流的IGBT, ...

单片机,ARM,CPLD,FPGA等等,再比如大电流的IGBT,可控硅等等。
-------------------------------------------------------------------

国内都有做的企业,但很少有企业能实现商品化规模生产和供货。

网友K:
用于北极天气或是撒哈拉大沙漠?

网友L:
低温工作环境,可以考虑用普通单片机,再增加个加热装置,保证单片机工作温度即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