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rc522

楼主(2014-03-03):
请问有没有用过RC522(非接触读卡器件),我在复位、寻卡、防冲撞步骤以通过,但选定卡片没有通过,资料上写,在防冲撞步骤读出卡4字节ID号读CommIrqReg寄存器是0x45。那位知道原因帮忙说说具体选定卡片的步骤,先谢谢了。

网友A(2014-05-07):
我用的rc632  目前连寻卡都不行   求指教 啊 楼主  用的单片机是51的  并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