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实在是无法解决的C语言问题

楼主(2014-03-03):
今天调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说我二维数组定义了没有使用,我明明在函数里面使用了。好奇怪,大神求解决!
warning:  #550-D: variable "x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void Read_IO_XY(u16 *x, u16 *y)                                   //读取10次,取平均值
{
        u16 xy[2][10];
        u8 cnt;

        cnt = 0;
        while((Pen_State == 0) && (cnt < 10))
        {
                if(1 == Read_IO_ADS())
                {
                        xy[0][cnt] = Pen.X0;
                        xy[1][cnt] = Pen.Y0;
                        cnt++;
                }
        }
}

网友A:
不会是其他函数内还有xy变量吧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句话永远不成立:if(1 == Read_IO_ADS());即Read_IO_ADS()永远不等于1。这种情况下,编译器把下面三行优化掉了。

网友C:
我猜Pen_State是个来自于硬件寄存器的值,而定义这个值的时候没有使用volatile,而且这个值的初始定义不是1

网友D:
数组xy 为右值 才算使用

网友E:
数组在if条件语句里面,有可能会被优化掉的,if后面加个else对数组进行操作试试

网友F:
极有可能是
if(1 == Read_IO_ADS())

这个条件永远不成立

网友G:
导致这个警告是因为 u16 xy[2][10]只是局部变量,编译器的警告指示告诉你,这个变量虽然赋值了,但没有意义,函数退出变量就不存在了

网友H:
楼上正解.

网友I:
正确答案是5楼,其他楼层不是。请注意!

网友J:
为擦,那个坛上一模一样的问题哈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数组xy 为右值 才算使用

同意五楼的,只有在右面才算使用

网友B:
同意5楼,疏忽了,:L:L

网友L:
代码是有问题
xy 会被优化掉

网友M:
智能编译器的原则是
1.只有写入而没有读出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2.只有读出,没有写入的数据区,是非法的,被警告的。

编译器有许多关键字来显示表明这些特殊内存区,比如unused等

网友N:
你只是将数据放了进去,更本就没使用过,从数组的 分配 到 释放,更本就没参与运算过。你把数据放入数组然后再释放数组 这样算是用过leme
?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数组xy 为右值 才算使用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P:
什么是右值

a=b;  a是左值  b是右值
可能没有这个名词,不过理解就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a=b;  a是左值  b是右值
可能没有这个名词,不过理解就好

网友Q:
当这个函数调用完, cnt这个变量里的内存就会释放掉,所以会造成这样的警告

网友R:
好多大神。。。

网友S:
点睛之笔,学习 了

网友T:
“数组xy 为右值 才算使用,只有在右面才算使用”,那二维数组怎么进行赋值呢?

网友U:
搞迷糊了

网友U:
如果把XY定义为全局变量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或者加上volatile?

网友V:
有点不太懂

网友W(2014-06-15):
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