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MDK的小问题

楼主(2014-03-03):
我用stm32移植的UCGUI,用的uCGUI.lib库文件 ,本来工作正常。
后来找了个uCGUI3.0.lib,把原来那个uCGUI.lib删了,但编译通不过了,会报错: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uCGUI.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一直是说找不到以前删了那个文件,不知道要怎么改才行。

网友A:
新的是          uCGUI3.0.lib,
旧的删掉是的uCGUI.lib

当然会找不到uCGUI.li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是          uCGUI3.0.lib,
旧的删掉是的uCGUI.lib

我已经在工程列表中把uCGUI.lib移除了,相当于删了个源文件,按理说应该不会报错了。

网友B:
就是, 两个办法.
把  uCGUI3.0.lib 改名成  uCGUI.lib
或者把工程里的  uCGUI.lib 改名为  uCGUI3.0.lib

网友C:
提示缺少文件,或目录不对。

楼主:
最后没办法,只有把名字改了。估计重新建工程也能解决,不过太麻烦,应该是KEIL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