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构建NIOS外设

楼主(2014-03-03):
请教个简单的问题,我自己用Altera的做板卡,看网上大神们的开发板在构建nios系统的时候都会有SDRAM和Flash外设,然后又有EPCS芯片。。。我想问Flash是不是有点多余?一般不是epcs和sdram就够用了么?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管脚去添加Flash外设?

楼主:
果然可以。。。刚试过了,EPCS可同时下载.elf和.sof文件。。。。长路漫漫,多做实验。。

楼主:
可以自己结题么。。。。

网友A:
EPCS是可以当FLASH用的
但有时候,大家为了演示外部并行总线,可能会加一个并行FLASH
估计是这样

网友B:
我觉得用下FLASH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