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更好的散热器

楼主(2014-03-03):
探索更好的散热器
请看实验:
用一片直径9mm*1mm的铝基板,焊有6*1W灯珠,通电测温。室内温度31度。
照片左面是功率计,显示6W, 中间是点亮的基板,右面是热电偶温度计,显示67度。

在基板背面贴满3mm厚的导热塑料片,通电测温。室内温度31度。

显示温度为53度,比没有导热塑料时低了14度。
各位看官评论,可以实用了吗?

网友A:
这个我话题不错,我个人的问题:
1.同样都是15瓦的灯板做6W的试验,这样的温度就会显示的比较低;
2.塑料壳一定会导热,导热效果明显好于没有接散热器的铝基板;
3.建议增加铝件散热器散热的结果,这样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话题不错,我个人的问题:
1.同样都是15瓦的灯板做6W的试验,这样的温度就会显示的比较低;
2.塑料壳 ...

恩恩,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