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LM2596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各位大哥,小弟是初学者,有些问题想请教

这几天我用LM2596-5.0做一个12V转5V的电路,使用的是TI的样片,并按照Ti官方的datasheet连好电路,使用水泥电阻作为负载,输出电流1A。可上电后发现问题,芯片输出电压确实是5V,但芯片输入电流居然也达到了1A,也就是说芯片效率很低,芯片一会就很烫了,这样输入输出电流相同不是7805那种线性稳压芯片才会出现的么,怎么2596也会这样?而且纹波超过了1V,这不正常啊。
之后无论是改变负载还是调整输入电压大小,发现输入电流永远都和输出电流一样大(调小输入电压纹波也会相应减小),所以很疑惑。我电容选择的都是16v的,电感也是用的工字功率电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各位能否指教一二。
楼下贴的是datasheet里的电路,我就是这样焊的元器件(我没有做PCB,使用直插式元件在简易电路板上焊接的,焊接上应该是没什么错了,因为我还按datasheet焊了一块2576的电路,问题也一样)

网友A:
后面输出多出来的电流都是那个二极管D1提供的。
检查D1有没有问题。
如果D1出了问题,2596依然会努力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就变成了你现在这种情况。

网友B:
2596对于布局布线要求很高,万用板焊接出来是不行的,必须画PCB而且还得很小心,据我所知,大部分人打样做PCB都达不到3A电流和85%的效率,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另外,如果你用的是那种6*8或者8*10的工字电感也不行,电流不够,以磁环绕的或者屏蔽的功率电感合适,比如12*12*7mm的。   你必须做一块PCB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596对于布局布线要求很高,万用板焊接出来是不行的,必须画PCB而且还得很小心,据我所知,大部分人打样做P ...

你也必须用肖特基二极管,比如5824  5822  或者贴片的SS34 SK54,普通二极管不行

网友C:
三楼的大侠说的很清楚了。
PCB的布局,数据手册上有推荐
电感的选取,数据手册上也有推荐
再者,楼主不想做板子的话,淘宝上有2596-adj的模块出售。

网友D:
估计楼主的料不行,楼主你用的什么料,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必须用肖特基二极管,比如5824  5822  或者贴片的SS34 SK54,普通二极管不行 ...

我使用的就是5824,芯片是TI的样片,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6对于布局布线要求很高,万用板焊接出来是不行的,必须画PCB而且还得很小心,据我所知,大部分人打样做P ...

我换一个电感试一下。2596对布线有要求,但是我觉得即使用万能板焊接也不至于出现输入输出电流一样的状况吧,这个让我很费解啊。。。

网友E:
你看你12v电源.功率是多少的?是不是已经过载了?纹波1v那电源是不是电压已经不够12v了

网友F:
电感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G:
我们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是用了很久以后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