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TI的对数放大器LOG114里面的一个图,请问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3-04):
一个恒流源

网友A:
没看懂  帮忙顶

网友B:
你想知道啥原理啊,就一个普通的电流转换啊。
这图在其它版块看到过,也是你发的

网友A:
抽时间看了看  分析一下  不对之处 请指正

如上图中标号,设定流过diode的电流为I,这样VA=3.3+1k*I
VC=3.3V   所以流入LOG114的电流IL=(VA-VC)/1.5k=10/15*I
这也就说明光敏二极管的电流I和流入LOG114的电流IL之间是10/15的关系

网友C:
版主分析的不错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时间看了看  分析一下  不对之处 请指正

如上图中标号,设定流过diode的电流为I,这样VA=3.3+1k*I

应该是10/15。图上标的是电流1比1的关系,电阻也标错了应该改成1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0/15。图上标的是电流1比1的关系,电阻也标错了应该改成1k。

哦  对了  已经做了修改   谢谢提醒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对了  已经做了修改   谢谢提醒哈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