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虾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3-04):
别沉了啊,查了半天没查到。。。求大虾们帮忙看看!!

网友A:
不清楚,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有心找这个,你还不如 画出原理图,3个脚 的关系,电压多少?
找个替换的,才能长知识啊。

楼主:
原理图这个,个人小白一个,
用万用表测其中3——>1,2通,反向不通;1,2不通。

原理就是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入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心找这个,你还不如 画出原理图,3个脚 的关系,电压多少?
找个替换的,才能长知识啊。 ...

图以贴出5#,不明白这个管子有啥用。。。。。版主见多识广,求指教!!谢谢

网友B:
你画个SOT23的示意图吧,123脚个人理解的也许不一样。
另外 电阻 封装都是多少的, 二极管是什么
RJ5是多少输出? 输出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个SOT23的示意图吧,123脚个人理解的也许不一样。
另外 电阻 封装都是多少的, 二极管是什么
RJ5是多 ...

引脚如下,电阻封装都为0603的,两个二极管是一个元件的D1,丝印为A4。。所以就直接用二极管代替了,RJ5是输出,对应另一边经滤波放大接入dsp芯片的ADC通道,若为电流时输入电流4~20mA ,Vref=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个SOT23的示意图吧,123脚个人理解的也许不一样。
另外 电阻 封装都是多少的, 二极管是什么
RJ5是多 ...

D1也是sot23的3脚封装,查表是HSMS2804

1Q5{[A3]5ZMY)_4FI@TD%5X.jpg (139.11 KB )

网友C:
是不是TL431的贴片哦

网友D:
应该是基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TL431的贴片哦

不是431,用万用表通断档测其中3——>1,2通(应该说有5,6百的数值显示),反向不通(无穷大);1,2不通(无穷大)

网友E:
可以在双二极管里找找。

楼主:
刚又测了下,得到如下参数(通断档):
TL431   K—>A,K—>R  无穷大;A—>K  599,A—>R 658;R—>A  1195,R—>K  770
该元件  1—>2,1—>3  无穷大; 3—>1 622,3—>2 708;2—>3  1424,2—>1 780
应该是431类的基准电源。。。。。
谢谢各位的回复